一种欧美国家常用机械结构
关闭

楼主(2009-08-04):
锥套联接的链轮,同步带轮传动件在国外,锥套作为标准件被广泛用于机械传动件上,
国内虽在1997年就有部标,至今用的不算多,
进口设备上的普遍应用,特此推荐。

网友:
没理解,楼主能不能介绍一下

网友(点评):
用了6年多了,这种结构,轻型无冲击的可以用无内键的。重型或有冲击的一般都是加键的。安装形式有很多种,楼主的只是其中一种而已

网友(点评):
楼主这个内套少画了两个便于拆卸的牙

网友:
自动化机械用的比较多,也不是必须用这个装置,主要起到同步调整方便和保护机械故障受损时的冲击保护机械传动零件,国内应用也很广泛。

网友:
改造过一套进口设备,锥套摩擦传动扭矩,不可靠,改成键连接了。

网友(点评):
你弄错了吧,锥套是锥套,键是键,相当可靠啊

楼主:
l楼上的把锥套与胀紧套混淆了,锥套带键的。
锥套装置的特点
(1) 采用锥面定心。传动元件定心精度高,可应用在
高速、重载和振动频率高的部位。
(2) 装夹定位方便、安全可靠。可以在没有定位台阶
的轴上任意位置安装固定,比紧定螺钉、定位销钉等定位
方法更加安全可靠。
(3) 在中等传动载荷下可以去除键传动;在重载及冲
击性载荷下不会产生切键现象。
(4) 通用性好,具有很高的互换性。
(5) 简化传动轴及传动元件的紧固结构,调整方便,
降低加工费用。
(6) 抗冲击和振动能力强。

网友(点评):
说得很全面,这种结构在使拆装变得更轻松

网友:
以前在单位引进改造的瑞典成型机上见过这种结构,未曾想到标准件。
学习了!

网友:
好像设计手册上有过介绍

网友:
每一种结构都有其适用范围,看具体情况来用。学习了。

网友:
国内涨紧锥套已经标准化了,就像选择标准件一样。。。。。。

网友(点评):
我还没看到过类似的标准化零件,能否提供

网友:
学习了,不过在机械设计基础书上看到有用锥套进行轴向定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