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架与跟刀架垫用什么材料最耐磨?

楼主(2009-08-04):
普通车床上的中心架与跟刀架垫子大家通常用什么材料的?我们公司通常用尼龙材料较多,但今天用跟刀架车削细长螺纹轴时,磨损实在太快根本没法生产,请问还有其他什么耐磨材料来做垫的呢?

网友:
一般用灰铸铁或者是球墨铸铁

网友:
车削什么材料? 一般垫子材料要比加工的材料软,避免造成产品磨损。铸铁估计不行。1 n* [- i3 z8 I( K
青铜、黄铜应可以用于钢件车削。有些材料可以用石墨镶块、或者含油烧结材料

网友:
常用铜皮,最好是紫铜的

网友:
用轴承加工

网友:
在加工的过程中要加润滑油

网友:
球铸、镶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