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零件可以一部分面发黑,一部分面镀锌或镀铬吗?

楼主(2009-08-04):
因为关键接触面可能严重磨损,可能只发黑是不够的,所以必须要镀铬或镀锌。
如果是真的可以的话,次序是否先发黑,再把那重要面镀锌或铬呢?
还有我有关零件镀锌或镀铬的厚度标准一直拿不定,都是按以前老前辈的20~25μm来计。感觉这样不科学啊..........

网友:
可能不能电镀,不导电了

网友:
完全可以做到,有这种工艺.

网友:
用胶纸包起来,需要处理的露出来,分两次可以做到,只不过不知到两种处理过后的交接处会怎样!

网友:
没遇到过,应该可以吧。

网友:
影响尺寸吧,特别是有配合的地方

网友:
没遇到过,期待专业人士讲解!

网友:
你费那么大劲,难道没考虑过换种耐磨的材料!!!!!!!!!!

网友:
是呀,直接换材料,你这样下来成本也不低,再说还不知道有问题没?

网友:
先发黑再做其他处理
这样的工艺通常叫二次处理

网友:
小件渡的话估计有难度。厚度一般选用0.15-0.3mm。

网友:
我们外协回来的发黑件一样生锈,是没有破坏发黑表面就生锈,我想这是厂家的问题。

楼主:
可以耐磨,但一定要防锈。小企业可以轻松买到和加工出来,我实在想不到有什么好材料.......

网友(2009-09-08):
小件直接做渗氮处理,你看OK不?

网友(2010-10-30):
我有个零件,已经做完镀铬了,要在发黑,可以吗?

网友:
全部镀铬不可以吗?
镀铬0.15mm也太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镀铬后再发黑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发黑厂家没有做好发黑,你可以换一家发黑工厂。

网友:
为什么不热处理一下,在发黑呗

网友:
镀上硬铬或者换种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