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箱体坐标尺寸的设备---请教

楼主(2009-08-05):
有哪位知道测量箱体坐标尺寸的设备?我公司原来是用量块测的,现在要用以个直接点的!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那些做设备广告的哪去了?!!!!!

网友:
用三坐标测量

网友(2009-11-15):
首先看需要测量什么参数,如果是内外径、孔心距、轴心距、平面度、平面角度、垂直度、直线度的话,要求不是很高,可以用测高仪测量。二位测高仪可以做这些工作,代替一部分三坐标的工作,可以大量的应用于车间现场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