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低速蜗杆齿轮箱使用滑动轴承价0号脂润滑可行吗?

楼主(2009-08-05):
低速每分钟约10转,蜗杆齿轮箱使用滑动轴承价0号脂润滑可行吗?

网友:
最好咨询润滑脂厂家,看他们的意见!个人认为普通0好润滑脂肯定不行,EP2积压锂基脂可以考虑,但最好咨询相关厂家!(润滑脂的基础油的粘度一般不高,除非积压性特好可以考虑用在蜗杆传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