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 负载转速 N ,负载质量 M ,怎样求负载转矩?请指教

楼主(2009-08-05):
菜鸟求教:请高手给指点指点
已知 负载转速 N  负载质量 M
怎样求 负载转矩  所需功率 (圆带减速  减速比:1.5)

网友:
P=TN/7550,好像是

网友:
我试一下,不知道对不对啊
负载重量M*g,根据负载端转动半径,可算出负载端转矩,转矩*传动比5,可得电机转矩(可能的画还要除以效率)
再根据:P=TN/9550,可得负载端功率

网友:
P=TN/9550
单位:T牛米,N:转/分

负载转动惯量乘以角加速度

网友:
esw 说的较正确

楼主:
请问负载端转矩 是 负载转动惯量与角加速度的乘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