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该碟形弹簧工装如何设计

楼主(2009-08-05):
我们是一家生产数控车床的单位,前不久,有一个客户给了我们一个碟形弹簧的图纸,只要我们能够加工出来,就购买我们的机床,而且数量在20台以上.
我们研究了该碟形弹簧图纸,发现它的要求不高,但是,却想不出适用的工装,特来此求助!!!

网友:
你这个要是做出来是不是免费送我一台机床啊  告诉一下你的机床先 匹配才能做工装夹具

楼主:
什么叫匹配?
没明白你的意思.......
送你一台估计不太可能,因为我们一台30多W.....
但是可以有偿设计`

网友:
打不开图纸啊,能不能存成低版本的文件啊

网友:
打不开图纸,想看看都不行

网友:
碟形弹簧不是车床加工,是冲床加工的.

网友:
工装很好做啊,内孔留余量,加工出两个小平面,以此为基准把所有外尺寸加工好,然后依靠碟簧最大外圆及端面定位,车所有内尺寸。当然热处理以前要粗加工的,余量大小看你的机床了

网友:
6楼说的对,碟簧是加工成同心圆的板然后冲出来的,你那个碟簧怎么要车出来?

楼主:
有人说图形打不开,我复原成CAD2004版本看大家能打开不
这种碟形弹簧的要求很高,材料硬度和45刚差不多表面粗糙度
要求1.6以内,主要的是它是国外的需要产品,所以不仅仅是要
按照图纸的尺寸要求,还要求同一批次的所有产品,任意2个之
间的差异在0.002mm以内,任意20个组合叠加之后使用误差
在0.005mm以内.
申明一点的是,大家不需要怀疑我们机床能否达到这样的精度,
我们在做其他公司样件的时候(轴类零件)完全能够达到这样的
精度,而且,我们的机床在正常切削量下,45刚的粗糙度甚至能够
达到0.4.只是我们这边对于工装设计有了解的实在太少,像这种
工件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如果大家了解一些有专门做工装的企业
或者个人,希望大家能够告诉我!
在次不胜感激!

楼主:
8楼,您觉得,   同一批次的所有产品,任意2个之
间的差异在0.002mm以内,任意20个组合叠加之后使用误差
在0.005mm以内    这个要求冲床能达到吗?

网友:
大概设计了一个,看看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
楼上麻烦解释下,没有看懂。

楼主:
孤酒大大,这个恐怕不行,若以锥面定位,精度好象达不到
因为该碟形弹簧对除了R4圆角之外,其他三个圆角的要求很高,而且要保证该碟形弹簧在压缩过程中和压缩之后,他的160.41和81.66两直径尺寸始终保持不变,那个10.3的角度是我自己算出了的,他本来没有这个尺寸,我也不知道自己算的对不对,所以以锥面定位难度很高。。。。。。

楼主:
孤酒大大,这个工装貌似我们做过,因为是锥面定位,又没有压紧装置,导致锥面重合不稳定,同一个人加工出来的误差最大大概是0.003mm,如果两个不同的人操作,那么差别就非常的大,达到0.006mm,所以这种装置不适合大批量稳定生产。。。。。。

网友:
孤酒大大,这个工装貌似我们做过,因为是锥面定位,又没有压紧装置,导致锥面重合不稳定,同一个人加工出来的误差最大大概是0.003mm,如果两个不同的人操作,那么差别就非常的大,达到0.006mm,所以这种装置不适合大 ...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换个思路,用外侧压紧呢?

楼主:
外侧压紧好象不怎么行,那样外表面就有一部分车不到了...

网友:
外侧压紧好象不怎么行,那样外表面就有一部分车不到了...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实在,之前做过相关的工装在这里不提,让大家捉迷藏。
外侧压紧面可以在前工序做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对不起,一开始我们也有尝试一些办法,实在是没办法自己解决不掉了,我才到这里求助的.

不知道您说的在前到工序解决,是怎么个解决法,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对不起,一开始我们也有尝试一些办法,实在是没办法自己解决不掉了,我才到这里求助的.

不知道您说的在前到工序解决,是怎么个解决法,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引用 网友A:

深色线为此工序加工,其余为前工序加工

楼主:
您的这个方法,前一个工序需要加工出内孔的R角和外孔的R角,还有一个面,这样好象不怎么好加工,不论是夹外圆还是绷内孔,都只能加工一个R角,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您的这个方法,前一个工序需要加工出内孔的R角和外孔的R角,还有一个面,这样好象不怎么好加工,不论是夹外圆还是绷内孔,都只能加工一个R角,有什么办法解决?
引用 网友A:

绕了一大圈子,现在才进入要害问题的讨论,希望楼主以后提问能直接提出主要问题。
我认为分两道工序,每道工序都可以加工两个圆角。
机夹标准刀具加工圆角可能有难度,这样的话找个好车工,磨一把圆角加工刀,再配合刀补调整,应该能实现。

楼主:
我们确实没试过你这种方法,所以有一些疑问
如果一刀下的话,夹外圆可以车出两个R角,但是却没办法车最外面的那个宽度10的定位面.
如果分两道工序的话,那可能会出现接刀纹.定位精度也不太好保证.......

网友:
我们确实没试过你这种方法,所以有一些疑问
如果一刀下的话,夹外圆可以车出两个R角,但是却没办法车最外面的那个宽度10的定位面.
如果分两道工序的话,那可能会出现接刀纹.定位精度也不太好保证.......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只是猜想,真正效果如何还需要你们具体去实践。因为不了解现场,其中可能有想不到的地方,只希望能多些思路。
应该可以车出定位面的,第一道工序三爪夹棒料,车10.3度端面,两个R角,外圆(也是10.3度)

网友:
你要2面2圆4圆角都一次装挟完成是不可能的,必须2次装挟.也就是说需要2套夹具.
这种东西很好做,只要你的机床精度有保证,加上加工余量变化很小,不成问题.

我做过这类车床,5英寸硬盘盘面加工用的,比这精度高出个数量级的,用双头床,7秒一片.
工装是关键,恐怕你那30W连工装都做不出来..........

网友:
图形文件错误,打不开

网友(2009-09-12):
你是用棒料加工吗?

网友:
还是用单个环形坯料加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