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械切削加工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8-05):
一金属工件直径要求为10mm,上差+0.20mm,下差-0.40mm.
如果用数控的话,是不是在编制程序时,加工目标尺寸值应该为9.90mm (公差+/-0.30mm)?
而如果是手工加工的话,是否操作者会尽力将工件直径加工成9.9mm?

网友:
一般是这样的。有特殊地方是根据加工一部分后得出尺寸偏移的倾向后人为将初始加工的偏差移到如9.8或10.

网友:
不太懂这个,建议楼主查查CPK,CMK等等这些的计算公式,就知道该如何控制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大概了解一些皮毛,现找大家求证。
1楼问题若按SPC(统计过程控制方法)进行生产的话,应该是以规格中值为目标的,时间长会根据偏移作调整。

最近在学习公差分析,
想多了解实际中的生产控制怎样做的,即尺寸公差分布情况。
自动加工和手动加工出来的尺寸都会是正态分布么?

网友:
实际生产的过程中,我通常会选择在9.8左右,公差要求这么大,效率肯定很高,刀具磨损后,尺寸一般都是变大的。

楼主:
实际生产的过程中,我通常会选择在9.8左右,公差要求这么大,效率肯定很高,刀具磨损后,尺寸一般都是变大的。
引用 网友A:

谢谢!

网友:
实际生产中。要看给定尺寸是外圆还是内孔,如果是内孔一般加工中差到上差,外圆是中差到下差。

网友:
7楼说的对。
这公差也太大了吧!

网友:
一般情况是做到中差偏下。

楼主:
实际生产中。要看给定尺寸是外圆还是内孔,如果是内孔一般加工中差到上差,外圆是中差到下差。
引用 网友B:

针对自动化加工吧? 主要考虑刀具磨损?

因为若手工加工,为避免报废,工人常常将孔加工为中差到下差, 轴加工为中差到上差.

网友:
越看越糊涂了。
目标值很明确,就是中差呀。
至于说怎么编程,怎么操作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最终只看出来的活,但对抽样过程有严格要求。
另:简单讲
CMK是考察设备的参数。
CPK是考察工序的参数。(包括设备,材料,操作者等等)

楼主:
越看越糊涂了。
目标值很明确,就是中差呀。
至于说怎么编程,怎么操作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最终只看出来的活,但对抽样过程有严格要求。
另:简单讲
CMK是考察设备的参数。
CPK是考察工序的参数。(包括设备 ...
引用 网友C:

大侠说的有道理,
“目标值很明确,就是中差“即是我要的答案,
至于设定时偏移不偏移,向哪个方向偏移,这都是工艺和质量控制的家伙琢磨的细节问题了

网友:
這個公差是算很大的,不管是手工或是數控加工都非常容易達成

网友:
这个零件的要求不高,加工很容易达到,尺寸很好控制,只要达到图纸要求就好了,就算是刀具磨损也不会有这么大的量,考虑到经济性,没有必要非加工在中差范围内--目的是用最经济的手段加工出合格的产品来

网友:
尽量走中差吧,控制在正负0.1内,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