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的螺纹加工---请教

楼主(2009-08-05):
80mm铝管在内部加工螺纹容易吗   密封性怎么样

网友:
壁厚多少,铝材加工螺纹是很容易的,密封的话可以车出1:16的锥度。参考密封管螺纹的尺寸。

楼主:
厚度为6毫米 能不能保证螺母和管轴线的垂直度

网友:
2mm壁厚都做过!!!!要看你的螺距多大。。。。。。

楼主:
螺距是2.3 大经是73 在车床上加工能行吗

网友:
螺距是2.3,是什么标准?最好是上传一张图纸看看。是靠螺纹密封吗?
(厚度为6毫米 能不能保证螺母和管轴线的垂直度。)你说的螺母是什么?

网友:
那都不到3个螺距啊,其实完整的也就一牙,能干嘛呢???

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