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铝件焊接,如图---请教

楼主(2009-08-05):
各位专家

请看我的图,我们需要把一个铝环焊接到一个铝件的背上. 铝环厚度1毫米. 铝件厚度8毫米.
如果用氩弧焊的话,总是把哪个铝环烧的黑呼呼的.没法看了.再就是好象不是太容易焊平.
各位还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吗?

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氩弧焊接时提高一点电流,调节占空比.在允许范围增加氩气流量,焊接速度相应提高.可能会好些.
不过我觉得,如果允许,还是在铝件上加工个1X1或大点的焊边,要好焊接一点。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
不过不是太明白你那个1*1的焊接边的含义. 麻烦您能仔细说下,这个边该放在哪?怎么放?
我对氩弧焊实在是外行, 请各位多帮助

网友:
图纸有点看不懂,惭愧

网友:
黑乎乎是焊工问题,碰钨了,应该是可以焊上的, 那是角焊缝,可能焊丝他加不上,电流调节又不准,但我个人认为还是在真空炉内用铝钎焊较好如果可以的话,你寄个样件过来,我帮你试试,看看是不是焊工的问题

网友:
其实氩焊技术好的话一点问题都不会有多学学就好了,还有就是你用的什么焊机要调到适合自己的最佳效果

网友:
焊缝发黑是气体保护不好,焊接时可以做个胎具在不断的旋转中施焊,效果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