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压缸结构图,求助

楼主(2009-08-05):
有做过增压缸的兄弟吗?能否提供一张结构图学习学习,万分感谢。

网友:
你需要几吨的啊,是否需要增压可调

楼主:
要求:大活塞是φ250mm,小活塞是φ140mm,最高压力达120Mpa 的增压缸

网友:
给您一个参考一下吧

楼主:
谢谢版主!
缸径φ140,压力120mpa的缸筒的材料是合金钢,
比如27SiMn,其焊接性能如何呢?用怎样的焊条呢?

网友:
27SiMn焊接没问题,需要调质热处理,60级焊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是缸筒需要调质处理吗?
调质处理后是否会影响焊接性能?
还有,焊接前焊条及焊接件是否有预热?一般预热温度达多少?
耐120mpa压力的密封圈用哪家的好点呢?
谢谢!

网友:
总是买现成的,自己做倒是便宜,可是有风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是缸筒需要调质处理吗?
调质处理后是否会影响焊接性能?
还有,焊接前焊条及焊接件是否有预热?一般预热温度达多少?
耐120mpa压力的密封圈用哪家的好点呢?
谢谢!
引用 网友B:

您是搞液压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是缸筒需要调质处理吗?
调质处理后是否会影响焊接性能?
还有,焊接前焊条及焊接件是否有预热?一般预热温度达多少?
耐120mpa压力的密封圈用哪家的好点呢?
谢谢!
引用 网友B:

这样高的压力你还是找专业厂家做把
不管是焊缝强度还是缸筒壁后强度等等都必须进行强度校核
高压这东没做不好会出人命的
16Mpa的试验就曾经把人的肠子打坏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偶是来学习的,有些东西不大清楚所以向各位学习来了,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