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芯工艺---请教

楼主(2009-08-05):
请问液压阀阀芯经过什么工艺处理的 ? 紧要保证耐磨  ,心部也要有韧性么?比如一般换向阀和伺服阀阀芯能用多长时间啊?

  请大家讨论。

网友:
渗碳,或渗氮,或碳氮共渗,取决于阀芯材料。或为节省成本仅表面淬火的。

网友:
镀硬铬

挖掘机,叉车里面的液压系统的阀杆基本都是镀硬铬

网友:
取决于材质及热处理.

网友:
一般寿命测试要一至两月.

网友(2009-09-06):
材质和热处理,

网友:
镀硬铬

挖掘机,叉车里面的液压系统的阀杆基本都是镀硬铬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哦,运动件不太采用吧

网友(2009-11-08):
装配时还要研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