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250铸铁,怎么样防锈?

楼主(2009-08-05):
我用HT250铸铁,在磨床加工后马上起锈了,什么方法可以让其起锈迟些!!

网友:
涂防锈油

网友:
磨削的时候可以加碳酸氢钠  录华纳

网友:
如果工件比较大建议用防锈纸就可以了

网友:
包括加工和加工后保存,需要防锈油.

网友(2009-09-24):
我感觉找个试样袋,把里边的空气挤出来,封严实了就没问题了。2 j3 P8 k# w( z! X  ]
我们实验室都这样做。

网友:
4楼所说的应该是正确方法

网友:
涂防锈油应该可以

网友:
磨削时用的冷却液要有防锈的功能,加工后用涂防锈油,并用密封纸包好保存

网友:
磨削的时候可以加碳酸氢钠  录华纳
引用 网友A:

能讲下原因么?

网友:
再就是用气相防锈纸了

网友:
还是得在冷却液里想办法

网友:
用油纸可以

网友:
用防锈油应该简单易行

网友:
磨削的时候可以加碳酸氢钠  录华纳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工序间防锈,应该用含水溶性防锈剂的切削液. 一般的切削液都含有防锈剂.过去常用的是亚硝酸钠,因对人有强致癌作用,现已禁用.而亚硝酸钠的代替品价格较贵,一些小厂为降成本就不加或少加,造成防锈能力不足.切削液的防锈性一般只有几天,极少能达到15天的.             如想达到较长时间的防锈,一般多用防锈油.根据时间的长短选择不同的防锈油.

网友(2009-11-04):
上防锈油就可以了

网友:
磨削时的磨削液有讲究,磨削后加防锈油。

网友:
隔绝与空气的接触,时间不长的话,用聚乙烯薄膜也可以。

网友:
同意10楼,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的

网友:
加工的时候有润滑液,加工过后涂抹防锈油

网友(2010-01-13):
呵呵,使用防锈袋

网友:
切屑液的浓度搞大点,加工完涂点润滑脂防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