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AD难题

楼主(2009-08-05):
CAD图形中的文字变成乱码了,怎么样才能改过来啊,]
大侠们能帮帮忙吗?,谢谢了!

网友:
改改文字格式看看怎么样!!!!!

网友:
缺字库文件

网友:
我一般都用gbcbig.shx字体,你试试看

网友:
别人的图纸,他们用的字体有些你是没有的,或者是名称不一致,你可以找找字体代替,比如楼上那个说的一般都用gbcbig.shx字体,尝试一下,你也可以到网上去下载一些cad字体。

网友:
换别的字体

网友:
把字体设成这个样子,你试试看 。

网友:
SHX字体改成isocp.shx,大字体改成gbcbig.shx,将文件内所有文字类型都改成这样。如果还是不行,那就去你这个文件的来源地复制字库,因为你的CAD里没有对应的字体。在来源地CAD安装目录下的Font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