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不锈钢金属件?

楼主(2009-08-05):
抱歉没有图。不过大概可以形容一下。
首先这类件我见基本件可以很大,就我见的原件就有50X35mm的横截面大小了,长度我看至少也有500左右。
全件都是白银色的,切开也是看到这样的颜色。
确实不会生锈,旁边其它的钢件都生锈了。就他没有。
另外这样的件我感觉应该不会很贵的,因为这样的金属件只是用在气压系统里面只用着气管与气管驳接或转向用,而且加工手法极粗糙,都是用锯子直接锯开或直接钻孔出来的,而且还用得蛮多。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金属件呢?(原以为是锌一类的合金,但我查手册好象没有这么厚的啊?)

楼主:
另外这种件我有种感觉是常用标准件来的。因为有些件的厚度好象都有着象A3钢板那样的标准厚度系列........

网友:
醫藥級的不鏽鋼是用316,參考一下吧!!

网友:
確定是金屬件?

网友:
有没有是钛合金的可能?

网友:
我8年前也碰到过:1.看上去像铝材
        2.不导电,比重和铝材差不多
        3.搞了一块用铣刀铣有臭味
        4.瑞士进口设备上的材料
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资料,大家都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