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学习ansys中的一些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05):
1.在后处理过程中,在模型的左上方有些单词所写:(AVG),DMX,SMN,SMX是什么意思?
2.如何在一个长方体的一个面的中间加载线载荷和面载荷?

网友(2009-11-26):
:(AVG)是平均,你用select 选择你要加载的单元

网友(2010-01-24):
新建一个力然后在工具栏里按下边或面的按钮,就可选择边或面加载线载荷或者面载荷,最后按确定键

网友:
加载线载荷可以通过坐标来选择要加载的线如:x=0

网友(2010-04-15):
不懂,呵呵呵,我在认真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