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零件在公司里是画简易图?

楼主(2009-08-05):
在学校里学的 画某零部件是画出主视图,俯视图,左视图的
今天去面试,经验的主任直接画了一副简易图就完了。

很惨,面试首次失败,就败在一直在学校里学的三视图画法,一副简易图的剖面图居然就搞定了。

为了得到充足的教训,请问这里的前辈们,是不是现在机械厂画零件都不需要画三视图?画个剖视图就满足加工了?

网友:
工厂里和学校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零件画法不一样 要表达清楚,明确,简洁!

网友:
不是的 ,原则就是要用最少的视图,表达清楚要加工的零件。

网友:
画个复杂也没什么错,因为我是设计师,怎么画我说了算.很显然,主任是欺负你是新手.

网友:
表达清楚就可以了,如果不能表达清楚,就得多很多个视图,层层都要剖。
但是如果你画了个视图都没尺寸标,那么这个视图可以去掉。
说实话,面试你的人显摆了点,学生哪有那么丰富的经验?他出学校都不知道会不会画图呢。
就像有人面试我PLC,就得一定得有什么A啊B啊,听得一头雾水的

网友:
图纸就是用来表达零件的尺寸及其他技术要求,只要能把意思表达清楚了,就行了。

网友:
呵呵 这是常有的事情,关键要表达清楚零件

网友:
非也 非也

举例
一旋转体  一个视图即可表达清楚  再画一个视图  是一样的 再画一个呢 压缩了看  没意义 也不用标尺寸

而负责的加工单品图  还是需要2个3个视图   必要时还要画出很多个局部剖视图

以后工作时间长了你就清楚了

咱中国的图纸画法和老外的还很有区别呢

网友:
写错一个词  负责->复杂

如轮毂 是一个件  而这个件需要很多局部视图才能表达明白  仅仅轨道部的热处理 就需要好几个局部剖

网友:
譬如說,一個螺絲,用三視圖表達,有兩個視圖幾乎是一樣的,用不需要多此一舉了
必要時,加個剖視圖來表達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