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一道数控编程

楼主(2009-08-05):
请高手指教:一道数控编程
  请大家帮忙解决这个图的编程,谢谢

网友:
这个零件的程序不难吧,不就打几个孔,铣平面和一个圆弧槽么.
你们家什么单位,都没人会编这么简单的东西?
这也不会高手吧,呵呵 ,中级工就能搞定 了吧,当然不是指那种光拿证的中级工

网友:
这个题有点意思,但不复杂,很简单,用个镜像指令,不是吗?

网友:
恩,对的,我赞成3楼的看法,关键就是在外型做刀具半径补偿的时候要小心,其他的用镜像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