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关于阿波罗尼斯圆?

楼主(2009-08-05):
经常听到这个词,什么是阿波罗尼斯圆?它在作图中有哪有用处啊,最好有图

网友:
在平面上给定相异两点A、B,设P点在同一平面上且满足PA/PB= λ, 当λ>0且λ≠1时,P点的轨迹是个圆,这个圆我们称作阿波罗尼斯圆。 这个结论称作阿波罗尼斯轨迹定理。设M、N分别为线段AB按定比λ分割的内分点和外分点,则MN为阿波罗尼斯圆的直径,且MN=[2λ/(λ^2-1)]AB。
从来没用过这个定理作什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