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上的导轨---请教

楼主(2009-08-05):
我见过有些贴片机,如juki的,他们有些型号的机子,带两个贴装头的,他们的导轨都是带磁性的,那些是什么导轨,国内有人代理或是做这个的吗?

网友:
有照片没,传个上来供大家伙参谋

网友:
是因為底部安裝磁鐵才有磁性吧!

网友(2010-03-26):
是磁悬浮原理,主要应用再高速贴片机上

网友:
要真像楼上所说,那就长见识了,磁悬浮都用到贴片机上了啊

网友(2010-08-04):
有图片可以欣赏一下吗

网友:
见过,在自动机上应用蛮多的

网友(2010-11-15):
没见过,有相片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直线马达???

网友:
上银有做这个。09年的贴子。。。。

网友(2014-11-03):
是线性电机,所谓的导轨只是平摊开来的定子。可以参考一下线性马达的原理。

网友:
如果需要通电,就很明显了。上银咨询下。

网友: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又出什么高科技的东东了,应该是直线电机,现在国内都有好多厂家在做。

网友(2014-12-10):
直线电机 亲

网友(2015-07-21):
直线马达

网友(2015-08-24):
估计是直线马达

网友:
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2016-04-06):
直线电机

网友:
确实是磁悬浮跟丝杠配合实现夹子的开关跟移动。

网友(2016-12-08):
大哥,那是直线电机吧

网友:
你说的是直线马达吧?其实直线马达分为动子和定子,其中动子相当于普通电机的转子,定子就相当于普通电机的线圈展开

网友:
楼主说的是直线马达吧?其实直线马达分为定子和动子,其中动子相当于普通电机的转子,定子相当于普通电机的线圈展开,并且一个定子可以同时配有几个动子

网友:
直线马达就不会有丝杠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直线电机吧。无间隙运动,高速平稳运动,

网友:
这是直线电机现在国内有,但是用在这方面的还不多

网友(2017-05-03):
这种是直线电机,用于高速贴片机

网友(2017-06-23):
贴片机上用磁性浮了么  确定?

网友:
应该是直线马达

网友(2017-09-11):
直线电机加光栅尺。 定子是磁钢,可以根据长度需要铺设,动子是线圈。一条磁钢上可以配两到三个线圈,可以通过光栅单独控制物料之间的传递,精度也高,适合高速运转。

网友A:
ASM AD838 就是类似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M AD838 就是类似的设计

大侠是做设计的吗?对838 了解多少?

网友:
是做设计的,研究过一些它的设计,DB的头部运动,以及它的镜头部分都是用直线搭成的,包括它的头部微调,使用的音圈电机,旋转则比较低,微电机带动皮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