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机斗牙采用什么材质较好?

楼主(2009-08-06):
请问大侠,挖掘机斗牙采用什么材质较好。哪种工艺较好。先谢了。

网友:
那个东西应该叫斗齿,材料为耐磨的高锰钢,在高温下呈单相奥氏体组织,具有很好的韧性,在冲击载荷作用下因表面层加工硬化而具有高耐磨性

网友:
具体材料牌号多为ZGMn13,铸造后要水韧处理,在冲击载荷作用下因表面层加工硬化表现出很高耐磨性。

网友:
要耐磨,上面可以堆焊碳化钨,石油钻头上的外部耐磨部分就是用的它,

网友:
堆焊碳化钨肯定耐磨,但是加工工艺性和成本应该考虑。

网友:
书上可以找到堆焊工艺,成本是要高一些,但耐磨也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