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动回路中的计数器---请教

楼主(2009-08-06):
搞了一个气动回路,用磁感应开关来连续自动换向,想接上一个计数器,选什么样子的,给推荐个型号,还有大概的价格,计数最少5位数。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啥磁感应开关老坏啊。
我用的电压是DC24V

网友:
黄牛 网友好!
.
磁感应开关的输出有两种:
1、电位输出----接单片机和PLC,做控制程序中的电位信号用。
2、继电器输出----做触点开关,可直接参与继电器开关回路进行逻辑控制。
.
你的应用可能属于第2种!
如果是的话,则应该在输出触点处续流二极管。因为,你所控制的是电感负载。
.
syw  090807---07.20

网友:
磁性感应开关分为电磁式和霍尔式,经常损坏的主要原因为负载过大和工作电压超高。其允许工作电流分100-1500MA多种规格,在选型时要注意大小。
计数器的型号很多,附图1的大约200多元,附图1-1的大约70-100元。

网友:
如果楼主现在是用感应开关驱动小中间来换向的话,经常坏是正常的。到不用另外加续流二极管,因为很多小中间里面已经有续流二极管了。问题在于感应开关的驱动能力不够,你可以看看他的最大驱动电流。然后量量小中间的线圈内阻,一算就知道了。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选合适的小中间。国产包括日系的小中间,我见到过的线圈内阻一般在700欧左右。但欧美的小中间,无一例外,内阻均为2K。一般的PLC,输入阻抗也是2K,这就是信号进PLC不会坏传感器的原因。
计数器随便选就可以,推荐用欧姆龙的,直接用换向小中间多出来的触点来触发就可以,价格我还真不知道。

楼主:
我是用的这样子的磁感应开关。、

有接点磁簧管型 AL-03R,规格参数:5-240V DC/AC;100mA最大值;10W最大值;切换频率200Hz

我的接线是
24V+→二位五通气动阀的电磁铁→磁感应开关→电源负极
然后气缸行程的两侧分别放两个磁感应开关,来实现气缸的自动换向。
计数器已经接上了
磁感应开关用了没几天,就通了以后断不开,造成气动阀两端的电磁铁都通电。我算了一下回路的电流也没超过100mA

网友:
141189
我是用的这样子的磁感应开关。、

有接点磁簧管型 AL-03R,规格参数:5-240V DC/AC;100mA最大值;10W最大值;切换频率200Hz

我的接线是
24V+→二位五通气动阀的电磁铁→磁感应开关→电源负 ...
引用 网友A:

您用的是干簧管的有触电感应开关,其电流允许最大为100MA,但普通气阀电磁铁一般功耗为4W,24V工作电压时的电流约为160MA,其吸合和释放时的电流还要大很多,这个感应开关肯定要坏的。建议用感应开关控制继电器,继电器的触点控制气阀电磁铁。

网友:
喔。
建议用小中间转一下,电磁阀动作时的电流和很多因素有关,不仅仅是算内阻的。
一个小中间才10几块钱而已啊。

楼主:
谢谢大家!
当时厂家也是建议加一个继电器。
我算了一下电流好像没超过100mA
我多买了几个磁感应开关,最近几天还行,没坏过。
看来这种东西的质量参差不齐。

网友:
"我算了一下电流好像没超过100mA"请问您是怎样计算的?

网友:
哎!无数的经验表明,最好是电气隔离一下。楼主怎么就那么省啊。
都已经撞墙了,还不回头。
一般,直驱的目的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省布线和空间,再说,直驱的驱动能力都是A级的,毫安的还是放弃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根据气阀的功率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前没搞过这东西,凑合着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根据气阀的功率算的。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功率估算为   功率=电压x电流x功率因数

一般常用小型电磁气阀的电磁铁为4w,工作电压24V,现假设功率因数为1(一般均小于1)

4W/24V=0.167A即167mA

我想知道您是怎样计算的。

网友:
我也想搞,但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