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数据输入罕见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06):
我的CAD现在有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在画直线时,比如我想画100长的直线,但画出来终点可能跑到实际点附近的地方,无规律。同样的问题还有“偏移”,“复制”等等。现在我画图只能画好一个测量一个,不胜其烦!恳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
你可能是把栅格捕捉打开了把,你点一下栅格前面那个按钮“捕捉”

楼主:
我这个是关掉的,问题是它有时候准确,有时候跑偏,就是无规律可循。还望再指点!!!

网友:
把栅格捕捉 和对象捕捉全关掉试试!

楼主:
全部关掉当然可以,就不会出现问题。但实际操作中不可能关掉。我想出现这种问题的根源不在这里,我想得到治本的良方,而不仅仅是治标。谢谢大侠们赐教!!

楼主:
大侠们,帮忙指点一下这个问题,实际操作中一直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