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公差为0.005如何加工

楼主(2009-08-06):
我公司有一批高速钢和硬质合金的刀片,内孔(大小为20多,30多,40多)公差均为0.005,圆度0.0025,请问下用什么加工方法能够达到上述要求,以及如何检测此孔是否合格?

网友:
问问成都机床厂。
用金刚石砂轮内磨是可以达到要求的。
具体怎么干要看你的工艺路线,这东西还有同轴度要求吧。如果工艺路线适合,可以一次磨出多片来。

网友:
内圆磨,CBN或者钻石砂轮来磨。可以做

网友:
刀片?不了解实际加工方式,感觉应该是粉沫压铸吧

网友:
cbn或金刚石砂轮磨

网友(2010-01-28):
磨床磨就可以啦

网友:
磨磨磨磨,再磨磨

网友:
这个不是很难,轴承里不是经常做的,具体看你的工件。

网友:
选择合适的砂轮和磨床,磨吧!
检测最好用非接触测量设备--气动量仪.

网友(2010-04-18):
[不知道是什么设备来加工,设备。刀具可以决定加工工艺

网友:
機械本身是重點,包括機身.防震功能.噪音.空調設備.工廠高規格設施,那做不出來

网友:
不是很清楚 请高人回答

网友:
0.005的公差 和0.0025的圆度要求很高 要求机床精度本生就要高(国产的内圆磨床主轴精度本身就达不到) 环境(材料都有热膨胀系数 ,加工热会冷热膨胀) 量具要求本身也高(总会有测量误差) 还有材料本身的均匀性 像这种零件 需要很好的机床 和很厉害的操作高手,不然很难稳定的生产 我司一般用珩磨工艺。不过效率较慢。

网友:
专业工具磨行吧。
你这刀片内孔要求还真有点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