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冲凸包时变形严重---请教

楼主(2009-08-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产品是怎么样子的?

网友:
什么样的冲床

网友:
装夹必须注意。对不同材料先采取的预热处理也不同。

网友:
建议隔一个冲一个会好些,如果是液压或伺服的数冲,可以调节冲速,也可以缓解

网友:
我建议凸包冲一个隔一个。并注意下冲头上模的高度。

网友(2009-09-08):
什么类型的冲床?我公司用的是金方圆的数控机床,我们是做电气柜的。有很多拉伸凸包模具,感觉还可以。是否订购模具的时候没有考虑让位?在用拉伸模具的时候需要慢慢调整拉伸的高度,冲压的时候需要在程序里面增加延时,完成拉伸以后要将冲头抬高,不要预压。以免凸包与冲头相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