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弧焊干伸长计算公式?

楼主(2009-08-06):
请教高手,不知熔化极气体保护焊(MAG)中的干伸长是否有公式计算?

网友:
焊丝伸出长度与焊丝直径、焊接电流及焊接电压有关。
焊接过程中,导电嘴到母材间的距离一般为焊丝直径的10^15倍。

网友(2009-10-14):
短路过度时,导电嘴到母材间的距离一般为焊丝直径的10-12倍;射流过度时,导电嘴到母材间的距离一般为焊丝直径的12-1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