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类宏的,很简单的椭圆---请教

楼主(2009-08-06):
哪位大侠 帮忙  用A类宏程序
编一下 这个椭圆

网友:
A类的我不熟悉,B类的我倒很熟。这样吧,我再看一下资料,就用A类的给你编一个,等着啊!

网友:
天,我错了,真不该夸口,A类的真不好用,而且变量值只取整数,这可咋整啊!对不起了啊。

网友:
请教下A类B类有什么区别,和系统有关吗?

网友:
跟系统有关  A类还真不会  等高手...

网友(2010-03-24):
请教下A类B类有什么区别

网友:
呵呵,我也不太明白!不过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出来!一种是利用椭圆方程(带平方的那种),另一种利用三角涵数(即长短轴)

网友:
换一句说,就是一种将Z轴设为变量,另一种将角度设为变量!z轴设为变量,变量加的值一般0.3的往上加,角度就可以1度1度往上加!

网友:
O1234
G00X22.Z2.
G65H01P#201Q20000
G65H01P#202Q10000
G65H01P#203Q10000
N10G65H03P#203Q#203R1500
M98P5678

G90X#204Z#209F500
G65H83P10Q#203R0
G65H01P#203Q0
N20M98P5678

G01X#204Z#209F300
G65H02P#203Q#203R100
G65H85P20Q#203R#202
G01X30.
G28U0W0
M30
O5678

G65H04P#201Q#202R#202
G65H04P#213Q#203R#203
G65H21P#214Q#214
G65H26P#214Q#201R#202
G65H03P#209Q#214R#201
G65H02P#204Q#203R#203
M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