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冲床编程-----cnckad(西门子840D)

楼主(2009-08-06):
用cnckad编程(西门子840D),用下模是凸模成型百叶窗时,上模要与板料相撞,
问题:怎么CNCKAD在编程时,设置???,使成型时,冲压一下后,在移动过程中,冲头回到更高去,冲一般的孔时,又在正常位置

网友:
应该是在程序中改
例
.....
  L101
GO TOF  BB;
.....
 LT(10)
 BB:
.....

就是将跳刀时的 BB:放到你所要改的那把刀后

试一下看看  呵呵

网友(2010-04-26):
用楼上的办法试试吧  应该可以的

网友(2010-07-26):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设备,如果是东莞大同的设备可以用子程序解决……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