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孔钻遇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06):
最近加工直径7的小孔时,在孔内壁出现螺线沟,致使铰刀 绞不出来,留有螺线沟,

扩孔为6.75 留铰刀余量为0.25 单边的切削量很小 速度 试过很多种 为 200  600  1200

有时就在孔的出口下方有,有时半截孔内有螺旋状的沟,非常影响质量,

采用的是偏心加紧, 支撑是3个支撑钉 多轴加工中心

请教各位有没有人遇到类似问题,有什么不足之处,介绍一些实用的解决办法,

网友:
请按标准提问,大家就能快速的帮你分析了。参阅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2652&extra=page%3D5
谢谢!

网友:
扩孔钻跳动有多少?打了吗?
底孔多大?孔深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跳动没有打,用什么可以打跳动呢?

底孔为直径5,扩孔 6.75 铰刀 7

深65MM

网友:
这个零件孔比较深,可能钻的时候孔会打偏了,造成后面的扩孔纹路比较深,铰孔余量不够引起孔铰不出来。不知道钻孔之前有没有打中心孔,没有的话最好先打中心孔,另外扩孔钻改到6.4-6.5,加一把粗铰,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偏,不过现在采取的是台钻对打,之前用过中心钻,一面打下去一段,然后相接钻通

您说扩孔给铰刀留的余量小,有什么依据没有呢?

直径7的 扩孔S F 大概是多少?

网友:
1、 点钻引孔;
2、 合理的钻头,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什么材质的?
3、加工精度要求是什么精度?
4、加工批量?

网友:
不是多轴加工中心吗?怎么又变台钻了?
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分配器的生产  孔内表面没有明显的缺陷 然后圆度在4——8U之间,锥度要求 1——4个U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不说比较棘手,之前是在加工中心上钻, 零件表面我负责2排孔 一排直径6的 一排直径11的,

加工下来总是斜 上边和下边相差50道, 后来改的工艺 在台钻上采用对打,

楼主:
10# 294153755688   直径6的一排总是斜

网友:
立加上用的什么钻头?

网友:
对了,我这里正好有几把5.0的含钴抛物线钻头,要不要拿一把给你去试试看?呵呵~专门打深孔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孔在对打的时候用的是普通5的钻头, 11的孔用的是10.1抛物线 钻头

这几天找到一个方法,就是关于刀具力的关系, 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现在要观察稳定性了

网友(2012-01-12):
请使用整体合金钨钢左旋右切的螺旋铰刀粗铰D6.95    精铰D7.005
这个公差可以控制好的
有什么不懂我们交流下
希望能解决你的困惑
桂15952828562
QQ32167115 非标钨钢刀   焊接刀  可转位复合刀,欢迎非标订做

网友(2013-05-28):
LZ说的有点头晕

网友:
你的铰孔余量大了,7个的孔,留0.1-0.15的铰孔量就够了
还有你的材料不知道
慢速是不错的
有加皂化液没?

网友:
不要把事情看的那么复杂,有时候还的从最基本的去找
首先要保证孔要打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