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PT时, 请教会编程的朋友!

楼主(2009-08-06):
想实现这样一个目的:我们在平常使用PPT时常常会遇到要给某一段文字标注红线,以示突出重点。于是微软为我们准备了各种颜色的沾尖笔。但是在调用这些沾尖笔的时候我们至少要先停下授课或者演示,然后调用沾尖笔然后挑一个心仪的颜色。观察这个过程我们至少要花上一分钟左右的时间。那么能不能写一个调用程序(快捷方式)直接吧我们要的颜色一键调用!我认为这个程序实际上就是简单的快捷方式的整合,但是咨询了一下我学计算机的朋友他说这个涉及到源代码,一般这个是很难搞到的。
   因此想求助大虾,给出更进一步的指导我来和大家一块讨论!对给出意见的兄弟不胜感谢!

网友:
我认为这个程序实际上就是简单的快捷方式的整合,但是咨询了一下我学计算机的朋友他说这个涉及到源代码,一般这个是很难搞到的。
-------------------外人搞是行不通的 除非你建议道人家微软自己加一个调用咯 就是你说的快捷方式~同样你同学说得对啊 人家的代码不会给你看的~

网友:
嗯嗯,源代码是很难可以看到的,我觉得你这个设想不容易实现啊。

“在调用这些沾尖笔的时候我们至少要先停下授课或者演示,然后调用沾尖笔然后挑一个心仪的颜色。观察这个过程我们至少要花上一分钟左右的时间。”要花这么的时间吗?我多数就是点右键,选择那种笔和颜色,最多就十秒吧。

楼主:
接口技术API com  等技术好象是可以的我上次在源码网上看到了~~就是这个接口技术我不知道怎么实现~~望高手指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