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承环的选择---请教

楼主(2009-08-07):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油缸偏载比较厉害的情况下,导向套是采用1个尼龙套好呢?还是采用2个或3个支承环好呢?

楼主:
恳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本人对此工况并无经验.感激!感激!

网友:
对于油缸偏载比较厉害可以采用硬度较大的夹布酚醛树脂的支承环,& @) m2 n% N* ^% n- l
对于运行平凡发热较严重的导向套采用同套效果较好

楼主:
多谢3楼朋友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