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大的电流用多少平方的电线?

楼主(2009-08-07):
关于多大的电流用多少平方的电线。在380V  220V下。有没有具体的标准啊。

网友:
当然有,电工手册上就有明确的规定。
具体涉及到线缆的材质,绝缘层的参数,铺设的方式,工作环境等等。

网友:
我单位电工师傅的一句话我记住了:一个平方7个电流

网友:
我们的指导思想是1个平方10个电流。
这些说法都是在很多条件已经定好的情况下的参考值,不具有指导意义。
乱搞是要出大事的。

网友:
主要是看你用的哪些方面?不过大概的都是7个左右

网友:
我单位电工师傅的一句话我记住了:一个平方7个电流

保守值

楼主:
七个是七个安培对不。呵呵

网友:
一般的工人的经验是一个平方四个安培,但是随着电流的争大,会达到一个平方两个安培,买本电传所出的电气传动设计手册就好了,上面都有,我现在用的都是第一版,我忘了第二版里有没有了

网友:
冷压接钳产品
经过多年的生产和开发,精准工具制造的四点压接工具目前已经形成了满足从连接器制造到客户安装多种需求的系列产品,压接范围从AWG32-AWG8(0.0316 mm2- 8.37 mm2) 都有产品能满足需要。以下是我公司的产品介绍。
一、美军标压接钳(M22520)
1、YJQ-W2(M22520/1-01)
应用在符合美军标(M22520/1-01)要求的电连接器中导线与接触体的压接,压接范围如下表
调节盘档位        压头工作直径mm        M38999接触体相配导线
        通        止        进口电线AWG号(mm2)
1        0.71        0.84        24(0.21)
2        0.81        0.94        22(0.36)
3        0.91        1.04        20(0.5)
4        0.99        1.12        20(0.5)
5        1.14        1.27        18(0.93)
6        1.32        1.45        16(1.34)
7        1.50        1.63        14(1.91)
8        1.73        1.86        12(3.16)
压接样品和图片

2、YJQ-W1(M22520/2-01)
应用在符合美军标(M22520/2-01)要求的电连接器中导线与接触体的压接。适用压接范围AWG20-28,压接的导线号与接触体号见下表:
调节盘档位        压头工作直径mm
        通        止
1        0.33        0.46
2        0.41        0.54
3        0.48        0.61
4        0.56        0.69
5        0.66        0.79
6        0.76        0.89
7        0.86        0.99
8        0.99        1.12
图片

二、大规格四点压接工具
1、YJQ-W3(AWG 10-14)
应用在圆形端子与导线的连接,是在yjq-w2基础上改进而成,适用于AWG 10-14(5.26 mm2-2.075 mm2)导线的压接。
压接样品和图片

2、YJQ-W4(AWG 8-12)
应用在圆形端子与导线的连接,是在yjq-w2基础上改进而成,适用于AWG 8-12(8.37 mm2-3.332 mm2)导线的压接。

三、测试探针压接工具
   YJQ-TZ0
   针对电子产品测试探针开发的一款压接工具,适合微小型针套与导线的连接(压接),提供快速、低成本、高可靠的连接方式,TZ0表示适合0#测试针套的使用,系列产品还有TZ00,TZ000,TZ0000,表示适合00#,000#,0000#测试针套的压接,最小可以压接AWG32(0.0316 mm2)导线。
  压接样品及图片

四、线簧孔紧固工具
1、四点紧固
YJQ-X1
针对连接器厂家线簧孔接触体生产过程中簧套与接触体配合连接而开发的工具,四点压接,使套管与接触体连接,提高接触体插拔的可靠性。
压接样品及图片

2、环形紧固
YJQ-X2
针对连接器厂家线簧孔接触体生产过程中簧套与接触体配合连接而开发的工具,采用环形压接,使套管与接触体连接,提高接触体插拔的可靠性。
压接样品及图片

网友:
一个平方7A电流吗?

网友:
4平方电线能通过16A电流
2.5平方电线能通过10A电流

网友:
我单位电工师傅的一句话我记住了:一个平方7个电流

保守值
引用 网友A:

===================
我们的更保守,一个平方5A,基于线材质量的杂质多,铜纯度不足。

网友(2014-04-24):
引用 楼主:
七个是七个安培对不。呵呵

是滴!

网友:
你问了和没有问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