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换向阀阀体孔磨损,尺寸大了,怎么能修复?

楼主(2009-08-07):
电磁换向阀阀体孔磨损,尺寸大了,怎么能修复?请各位帮忙提一些建议,万分感谢!

网友:
更换新阀。

网友:
找旧阀的阀芯,也许能有配上的。祝福你!!!

网友:
只能更换!  除非如楼上所说有旧的阀芯。

楼主:
谢谢各位的悉心指点啊。我会尽量的。

网友:
你的电磁换向阀型号是什么?能否告诉。

网友:
这个没得修`换新的吧`

网友:
绞阀孔,电镀或加工阀心

楼主:
34EO-F10B是我电磁阀的型号

网友:
买个新的阀体~

网友:
这样的电磁阀很常见,不太贵,可能你修一个比新的还化钱

网友(2010-07-13):
镀硌后实测阀体孔磨削

网友:
是啊!只能换新的阀了

网友:
这个还能修吗?要是能,不计成本,应该怎么修?

网友:
内孔修过之后内孔表面硬度怎么保证?
+ ?8 q" ]* {% I  [有什么方法可以保证?; N  s+ j/ V$ L5 o
阀芯很硬。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耐压要求31.5MPa

网友:
阀芯是有硬度要求的,阀体要求耐磨,一般为铸铁

网友:
别修复了,换一个新阀吧,阀体内部结构一般打不开的

网友:
34EO-F10B  是国产阀   能分解开的

网友:
换吧,修理半天还不一定能用,就是能用考虑一下成本维修时间,不合算。

网友(2010-09-03):
还是去买个新的吧  阀的精度很高的 表面怎么处理你也不知道
旧的加工好了贵不说 要是在用的时候损坏了 耽误了生产 就更糟糕了  在这点上 没必要节省这点小钱

网友:
更换新阀。 该阀价格不高,没有修复价值
还是更换新阀为好

网友:
电磁阀还是直接换掉啊!免得以后出现大问题啊

网友:
确实没什么好办法,换阀吧

网友:
只能换新的,没有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