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程序代表什么?

楼主(2009-08-07):
请教一下,这个程序在三菱系统里,代表什么意思?
G98 G83 Z-520. R50. Q3. P500 F72;
知道的告知一下~多谢!

网友:
固定循环指令,可参考编程手册

网友:
要是华中的话就是钻孔固定循环。

网友:
虽然没用过三菱,但看起来应该是啄式钻孔,
其实吧,我觉得像这些问题,你看书就明白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应该正确,是啄式钻孔的 程序G98是刀具返回起始点,z是孔的终点坐标,Q是每次进给量(深度),R是一个快速定位的安全点,用G98的 时候是不起作用的,只有在G99(返回R点)时有用,P是暂停时间,F就是切削进给量了。。。。。
如果我说的有什么问题还请各位高手多多批评,好长时间不做三菱系统的机了,都记不大清楚了

网友:
P500用在G83有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三菱的指令跟华中的差不多嘛?

网友:
固定循环钻孔.Z-520是钻孔的深度 R50.是距离工件表面的安全距离 Q3.钻头每一个循环的进给量 P500暂停的时间 F72进给的倍率.貌似一般钻孔循环不需要用P吧.

网友:
看你这个Z和R相差的太多,可能是对刀点不是对工件表面的吧.

网友:
深孔钻孔循环

网友:
深孔啄钻,P500应该是听0.5秒。z向负了520。有怎么深的孔啊?

网友:
固定循环打孔啄式的,回到安全平面

网友:
P500停顿是为了让刀具有足够时间冷却的吧?

网友:
G98 G83 Z-520. R50. Q3. P500 F72
G98好像是返回初始平面   Z-520是加工深度坐标     R50是退刀的R平面高度,Q3是每次下3个深度,P500是暂停0.5S吧   F72是进给

网友:
我也用这个指令    不过我干的是18I的日本钻     这是钻孔循环  P500加不加都无所谓   这个程序干活干的好慢。。

网友:
这是钻床用的指令  我经常用。。P500加不加都无所谓。。这指令干活干的好慢。不正钱

网友:
是 是啄式钻孔的循环

网友:
G83是钻深孔的指令,P在这里没什么用吧。R在好像是安全高度吧要不然进刀时用G00的速度。

网友(2009-09-06):
回复 网友A:
请问三菱的指令跟华中的差不多嘛?
引用 网友B:
中华的我没有见过,不过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床子,总归是大同小异的

网友:
固定循环钻孔.Z-520是钻孔的深度 R50.是距离工件表面的安全距离 Q3.钻头每一个循环的进给量 P500暂停的时间 F72进给的倍率.貌似一般钻孔循环不需要用P吧.
引用 网友C:
同意此种解释,楼主的数值应该搞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