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自定义按钮,系统参数解析,模板设置

楼主(2009-08-07):
有谁想了解CAD自定义按钮,系统参数解析,模板设置的各种方法的报名啊,我在此帖回复20贴后做详细解答,绝对让你受益!本人多年CAD设计累积的经验,无偿供大家分享!

楼主:
变量名称 说明

ACADLSPASDOC 0 仅将 acad.lsp 加载到 AutoCAD 任务打开的第一个图形中; 1 将 acad.lsp 加载到每一个打开的图形中
ACADPREFIX 存储由 ACAD 环境变量指定的目录路径(如果有的话),如果需要则附加路径分隔符
ACADVER 存储 AutoCAD 的版本号。这个变量与 DXF 文件标题变量 $ACADVER 不同,"$ACADVER" 包含图形数据库的级别号
ACISOUTVER 控制 ACISOUT 命令创建的 SAT 文件的 ACIS 版本。ACISOUT 支持值 15 到 18、20、21、30、40、50、60 和 70。
AFLAGS 设置 ATTDEF 位码的属性标志:0无选定的属性模式:1.不可见 2.固定4.验证.8.预置
ANGBASE 类型:实数; 保存位置:图形 初始值:0.0000 相对于当前 UCS 将基准角设置为 0 度。
ANGDIR 设置正角度的方向 初始值:0;从相对于当前 UCS 方向的 0 角度测量角度值。0 逆时针 1 顺时针
APBOX 打开或关闭 AutoSnap 靶框。当捕捉对象时,靶框显示在十字光标的中心。0 不显示靶框 1 显示靶框
APERTURE 以像素为单位设置靶框显示尺寸。靶框是绘图命令中使用的选择工具。初始值:10
AREA AREA 既是命令又是系统变量。存储由AREA 计算的最后一个面积值。
ATTDIA 控制 INSERT 命令是否使用对话框用于属性值的输入:0.给出命令行提示 1.使用对话框 中国热模网首发
ATTMODE 控制属性的显示:0 关,使所有属性不可见;1.普通,保持每个属性当前的可见性;2.开,使全部属性可见
ATTREQ 确定 INSERT 命令在插入块时默认属性设置。0.所有属性均采用各自的默认值;1.使用对话框获取属性值
AUDITCTL 控制 AUDIT 命令是否创建核查报告 (ADT) 文件:0.禁止写 ADT 文件 1.写 ADT 文件
AUNITS 设置角度单位:0.十进制度数 1.度/分/秒 2.百分度 3.弧度 4.勘测单位
AUPREC 设置所有只读角度单位(显示在状态行上)和可编辑角度单位(其精度小于或等于当前 AUPREC 的值)的小数位数。
AUTOSNAP 0.关(自动捕捉);1.开 2.开提示 4.开磁吸 8.开极轴追踪 16 开捕捉追踪 32 开极轴追踪和捕捉追踪提示
BACKZ 以绘图单位存储当前视口后向剪裁平面到目标平面的偏移值。VIEWMODE 系统变量中的后向剪裁位打开时才有效。
BINDTYPE 控制绑定或在位编辑外部参照时外部参照名称的处理方式:0.传统的绑定方式 1.类似“插入”方式
BLIPMODE 控制点标记是否可见。BLIPMODE 既是命令又是系统变量。使用 SETVAR 命令访问此变量:0.关闭 1.打开
CDATE 设置日历的日期和时间,不被保存。
CECOLOR 设置新对象的颜色。有效值包括 BYLAYER、BYBLOCK 以及从 1 到 255 的整数。
CELTSCALE 设置当前对象的线型比例因子。
CELTYPE 设置新对象的线型。初始值:“BYLAYER”
CELWEIGHT 设置新对象的线宽:1.线宽为“BYLAYER”;2.线宽为“BYBLOCK”;3.线宽为“DEFAULT”。
CHAMFERA 设置第一个倒角距离。初始值: 0.0000
CHAMFERB 设置第二个倒角距离。初始值: 0.0000
CHAMFERC 设置倒角长度。初始值: 0.0000
CHAMFERD 设置倒角角度。初始值: 0.0000
CHAMMODE 设置 AutoCAD 创建倒角的输入方法:0.需要两个倒角距离 1.需要一个倒角距离和一个角度
CIRCLERAD 设置默认的圆半径:0.表示无默认半径。初始值:0.0000
CLAYER 设置当前图层。初始值:0
CMDACTIVE 存储位码值,此位码值指示激活的是普通命令、透明命令、脚本还是对话框。
CMDDIA 输入方式的切换:0.命令行输入 1.对话框输入
CMDECHO 控制在 AutoLISP 的 command 函数运行时 AutoCAD 是否回显提示和输入:0.关闭回显 1.打开回显
CMDNAMES 显示当前活动命令和透明命令的名称。例如 LINE'ZOOM 指示ZOOM 命令在LINE 命令执行期间被透明使用。
CMLJUST 指定多线对正方式:0.上 1.中间 2.下。初始值:0
CMLSCALE 初始值:1.0000(英制)或 20.0000(公制)控制多线的全局宽度。
CMLSTYLE 设置 AutoCAD 绘制多线的样式。初始值:"STANDARD"
COMPASS 控制当前视口中三维指南针的开关状态:0.关闭三维指南针 1.打开三维指南针
COORDS 0.用定点设备指定点时更新坐标显示 1.不断地更新绝对坐标的显示 2.不断地更新绝对坐标的显示
CPLOTSTYLE 控制新对象的当前打印样式。
CPROFILE 显示当前配置的名称。
CTAB 返回图形中当前(模型或布局)选项卡的名称。通过本系统变量,用户可以确定当前的活动选项卡。
CURSORSIZE 按屏幕大小的百分比确定十字光标的大小。初始值:5
CVPORT 设置当前视口的标识码。
DATE 存储当前日期和时间。
DBMOD 用位码指示图形的修改状态:1.对象数据库被修改 4.数据库变量被修改 8.窗口被修改 16.视图被修改
DCTCUST 显示当前自定义拼写词典的路径和文件名。
DCTMAIN 显示当前的主拼写词典的文件名。
DEFLPLSTYLE 指定图层 0 的默认打印样式。
DEFPLSTYLE 为新对象指定默认打印样式。
DELOBJ 控制创建其他对象的对象将从图形数据库中删除还是保留在图形数据库中:0.保留对象 1. 删除对象
DEMANDLOAD 当图形包含由第三方应用程序创建的自定义对象时,指定 AutoCAD 是否以及何时按需加载此应用程序。
DIASTAT 存储最近一次使用的对话框的退出方式:0.取消 1.确定
DIMADEC 1.使用 DIMDEC 设置的小数位数绘制角度标注;0-8 使用 DIMADEC 设置的小数位数绘制角度标注。
DIMALT 控制标注中换算单位的显示:关.禁用换算单位 开.启用换算单位
DIMALTD 控制换算单位中小数位的位数。
DIMALTF 控制换算单位乘数。
DIMALTRND 舍入换算标注单位。
DIMALTTD 设置标注换算单位公差值小数位的位数。
DIMALTTZ 控制是否对公差值作消零处理。
DIMALTU 为所有标注样式族(角度标注除外)换算单位设置单位格式。
DIMALTZ 控制是否对换算单位标注值作消零处理。DIMALTZ 值为 0 - 3 时只影响英尺-英寸标注。
DIMAPOST 为所有标注类型(角度标注除外)的换算标注测量值指定文字前缀或后缀(或两者都指定)。
DIMASO 控制标注对象的关联性。
DIMASSOC 控制标注对象的关联性。
DIMASZ 控制尺寸线、引线箭头的大小。并控制钩线的大小。
DIMATFIT 当尺寸界线的空间不足以同时放下标注文字和箭头时,本系统变量将确定这两者的排列方式。
DIMAUNIT 设置角度标注的单位格式:0.十进制度数 1.度/分/秒 2.百分度 3.弧度
DIMAZIN 对角度标注作消零处理。
DIMBLK 设置尺寸线或引线末端显示的箭头块。
DIMBLK1 当 DIMSAH 系统变量打开时,设置尺寸线第一个端点的箭头。 此篇文章来自中国热点模具网
DIMBLK2 当 DIMSAH 系统变量打开时,设置尺寸线第二个端点的箭头。
DIMCEN 控制由 DIMCENTER、 DIMDIAMETER 和 DIMRADIUS 命令绘制的圆或圆弧的圆心标记和中心线图形。
DIMCLRD 为尺寸线、箭头和标注引线指定颜色。同时控制由 LEADER 命令创建的引线颜色。
DIMCLRE 为尺寸界线指定颜色。
DIMCLRT 为标注文字指定颜色。
DIMDEC 设置标注主单位显示的小数位位数。精度基于选定的单位或角度格式。
DIMDLE 当使用小斜线代替箭头进行标注时,设置尺寸线超出尺寸界线的距离。
DIMDLI 控制基线标注中尺寸线的间距。
DIMDSEP 指定一个单字符作为创建十进制标注时使用的小数分隔符。
DIMEXE 指定尺寸界线超出尺寸线的距离。
DIMEXO 指定尺寸界线偏移原点的距离。
DIMFIT 旧式,除用于保留脚本的完整性外没有任何影响。DIMFIT 被 DIMATFIT 系统变量和 DIMTMOVE 系统变量代替。
DIMFRAC 在 DIMLUNIT 系统变量设置为:4(建筑)或 5(分数)时设置分数格式,0.水平 1.斜 2.不堆叠
DIMGAP 当尺寸线分成段以在两段之间放置标注文字时,设置标注文字周围的距离。
DIMJUST 控制标注文字的水平位置。
DIMLDRBLK 指定引线箭头的类型。要返回默认值(实心闭合箭头显示),请输入单个句点 (.)。 中国热模网首发
DIMLFAC 设置线性标注测量值的比例因子。
DIMLIM 将极限尺寸生成为默认文字。
DIMLUNIT 为所有标注类型(除角度标注外)设置单位制。
DIMLWD 指定尺寸线的线宽。其值是标准线宽。-3.BYLAYER -2.BYBLOCK 整数代表百分之一毫米的倍数
DIMLWE 指定尺寸界线的线宽。其值是标准线宽。-3 BYLAYER -2 BYBLOCK 整数代表百分之一毫米的倍数
DIMPOST 指定标注测量值的文字前缀或后缀(或者两者都指定)。
DIMRND 将所有标注距离舍入到指定值。
DIMSAH 控制尺寸线箭头块的显示。
DIMSCALE 为标注变量(指定尺寸、距离或偏移量)设置全局比例因子。同时还影响 LEADER 命令创建的引线对象的比例。
DIMSD1 控制是否禁止显示第一条尺寸线。
DIMSD2 控制是否禁止显示第二条尺寸线。
DIMSE1 控制是否禁止显示第一条尺寸界线:关.不禁止显示尺寸界线 开.禁止显示尺寸界线
DIMSE2 控制是否禁止显示第二条尺寸界线:关.不禁止显示尺寸界线 开.禁止显示尺寸界线
DIMSHO 旧式,除用于保留脚本的完整性外没有任何影响。
DIMSOXD 控制是否允许尺寸线绘制到尺寸界线之外:关.不消除尺寸线 开.消除尺寸线
DIMSTYLE DIMSTYLE 既是命令又是系统变量。作为系统变量,DIMSTYLE 将显示当前标注样式。
DIMTAD 控制文字相对尺寸线的垂直位置。
DIMTDEC 为标注主单位的公差值设置显示的小数位位数。
DIMTFAC 按照 DIMTXT 系统变量的设置,相对于标注文字高度给分数值和公差值的文字高度指定比例因子。
DIMTIH 控制所有标注类型(坐标标注除外)的标注文字在尺寸界线内的位置。
DIMTIX 在尺寸界线之间绘制文字。
DIMTM 在 DIMTOL 系统变量或 DIMLIM 系统变量为开的情况下,为标注文字设置最小(下)偏差。
DIMTMOVE 设置标注文字的移动规则。
DIMTOFL 控制是否将尺寸线绘制在尺寸界线之间(即使文字放置在尺寸界线之外)。
DIMTOH 控制标注文字在尺寸界线外的位置:0或关.将文字与尺寸线对齐 1或开.水平绘制文字
DIMTOL 将公差附在标注文字之后。将 DIMTOL 设置为“开”,将关闭 DIMLIM 系统变量。
DIMTOLJ 设置公差值相对名词性标注文字的垂直对正方式:0.下 1.中间 2.上
DIMTP 在DIMTOL 或 DIMLIM 系统变量设置为开的情况下,为标注文字设置最大(上)偏差。DIMTP 接受带符号的值。
DIMTSZ 指定线性标注、半径标注以及直径标注中替代箭头的小斜线尺寸。
DIMTVP 控制尺寸线上方或下方标注文字的垂直位置。当 DIMTAD 设置为关时,AutoCAD 将使用 DIMTVP 的值。
DIMTXSTY 指定标注的文字样式。
DIMTXT 指定标注文字的高度,除非当前文字样式具有固定的高度。
DIMTZIN 控制是否对公差值作消零处理。
DIMUNIT 旧式,除用于保留脚本的完整性外没有任何影响。DIMUNIT 被 DIMLUNIT 和 DIMFRAC 系统变量代替。
DIMUPT 控制用户定位文字的选项。0光标仅控制尺寸线的位置 1或开 光标控制文字以及尺寸线的位置
DIMZIN 控制是否对主单位值作消零处理。
DISPSILH 控制“线框”模式下实体对象轮廓曲线的显示。并控制在实体对象被消隐时是否绘制网格。0.关 1.开
DISTANCE 存储 DIST 命令计算的距离。
DONUTID 设置圆环的默认内直径。
DONUTOD 设置圆环的默认外直径。此值不能为零。
DRAGMODE 控制拖动对象的显示。
DRAGP1 设置重生成拖动模式下的输入采样率。
DRAGP2 设置快速拖动模式下的输入采样率。
DWGCHECK 在打开图形时检查图形中的潜在问题。
DWGCODEPAGE 存储与 SYSCODEPAGE 系统变量相同的值(出于兼容性的原因)。
DWGNAME 存储用户输入的图形名。
DWGPREFIX 存储图形文件的驱动器/目录前缀。
DWGTITLED 指出当前图形是否已命名:0.图形未命名 1.图形已命名
EDGEMODE 控制 TRIM 和 EXTEND 命令确定边界的边和剪切边的方式。 此篇文章来自中国热点模具网
ELEVATION 存储当前空间当前视口中相对当前 UCS 的当前标高值。
EXPERT 控制是否显示某些特定提示。
EXPLMODE 控制 EXPLODE 命令是否支持比例不一致 (NUS) 的块。
EXTMAX 存储图形范围右上角点的值。
EXTMIN 存储图形范围左下角点的值。
EXTNAMES 为存储于定义表中的命名对象名称(例如线型和图层)设置参数。

楼主:
FACETRATIO 控制圆柱或圆锥 ShapeManager 实体镶嵌面的宽高比。设置为 1 将增加网格密度以改善渲染模型和着色模型的质量。
FACETRES 调整着色对象和渲染对象的平滑度,对象的隐藏线被删除。有效值为 0.01 到 10.0。
FILEDIA 控制与读写文件命令一起使用的对话框的显示。
FILLETRAD 存储当前的圆角半径。
FILLMODE 指定图案填充(包括实体填充和渐变填充)、二维实体和宽多段线是否被填充。
FONTALT 在找不到指定的字体文件时指定替换字体。
FONTMAP 指定要用到的字体映射文件。
FRONTZ 按图形单位存储当前视口中前向剪裁平面到目标平面的偏移量。
FULLOPEN 指示当前图形是否被局部打开。
GFANG 指定渐变填充的角度。有效值为 0 到 360 度。
GFCLR1 为单色渐变填充或双色渐变填充的第一种颜色指定颜色。有效值为“RGB 000, 000, 000”到“RGB 255, 255, 255”。
GFCLR2 为双色渐变填充的第二种颜色指定颜色。有效值为“RGB 000, 000, 000”到“RGB 255, 255, 255”。
GFCLRLUM 在单色渐变填充中使颜色变淡(与白色混合)或变深(与黑色混合)。有效值为 0.0(最暗)到 1.0(最亮)
GFCLRSTATE 指定是否在渐变填充中使用单色或者双色. 0.双色渐变填充 1.单色渐变填充
GFNAME 指定一个渐变填充图案。有效值为 1 到 9。
GFSHIFT 指定在渐变填充中的图案是否是居中或是向左变换移位.0.居中 1.向左上方移动
GRIDMODE 指定打开或关闭栅格。0.关闭栅格 1.打开栅格
GRIDUNIT 指定当前视口的栅格间距(X 和 Y 方向)。
GRIPBLOCK 控制块中夹点的指定。0.只为块的插入点指定夹点 1.为块中的对象指定夹点
GRIPCOLOR 控制未选定夹点的颜色。有效取值范围为 1 到 255。
GRIPHOT 控制选定夹点的颜色。有效取值范围为 1 到 255。
GRIPHOVER 控制当光标停在夹点上时其夹点的填充颜色。有效取值范围为 1 到 255。
GRIPOBJLIMIT 抑制当初始选择集包含的对象超过特定的数量时夹点的显示。
GRIPS 控制“拉伸”、“移动”、“旋转”、“缩放”和“镜像夹点”模式中选择集夹点的使用。
GRIPSIZE 以像素为单位设置夹点方框的大小。有效的取值范围为 1 到 255。
GRIPTIPS 控制当光标在支持夹点提示的自定义对象上面悬停时,其夹点提示的显示.
HALOGAP 指定当一个对象被另一个对象遮挡时,显示一个间隙。
HANDLES 报告应用程序是否可以访问对象句柄。因为句柄不能再被关闭,所以只用于保留脚本的完整性,没有其他影响
HIDEPRECISION 控制消隐和着色的精度。
HIDETEXT 指定在执行 HIDE 命令的过程中是否处理由 TEXT、DTEXT 或 MTEXT 命令创建的文字对象。
HIGHLIGHT 控制对象的亮显。它并不影响使用夹点选定的对象。
HPANG 指定填充图案的角度。
HPASSOC 控制图案填充和渐变填充是否关联.
HPBOUND 控制 BHATCH 和 BOUNDARY 命令创建的对象类型。
HPDOUBLE 指定用户定义图案的双向填充图案。双向将指定与原始直线成 90 度角绘制的第二组直线。
HPNAME 设置默认填充图案,其名称最多可包含 34 个字符,其中不能有空格。
HPSCALE 指定填充图案的比例因子,其值不能为零。
HPSPACE 为用户定义的简单图案指定填充图案的线间隔,其值不能为零。
HYPERLINKBASE 指定图形中用于所有相对超链接的路径。如果未指定值,图形路径将用于所有相对超链接。
IMAGEHLT 控制亮显整个光栅图像还是光栅图像边框。
INDEXCTL 控制是否创建图层和空间索引并保存到图形文件中。 热点模具网论坛
INETLOCATION 存储 BROWSER 命令和“浏览 Web”对话框使用的 Internet 网址。
INSBASE 存储 BASE 命令设置的插入基点,以当前空间的 UCS 坐标表示。
INSNAME 为 INSERT 命令设置默认块名。此名称必须符合符号命名惯例。
INSUNITS 为从设计中心拖动并插入到图形中的块或图像的自动缩放指定图形单位值。
INSUNITSDEFSOURCE 设置源内容的单位值。有效范围是从 0 到 20。
INSUNITSDEFTARGET 设置目标图形的单位值有效范围是从 0 到 20。
INTERSECTIONCOLOR 指定相交多段线的颜色。
INTERSECTIONDISPLA 指定相交多段线的显示。
ISAVEBAK 提高增量保存速度,特别是对于大的图形。ISAVEBAK 控制备份文件 (BAK) 的创建。
ISAVEPERCENT 确定图形文件中所能允许的耗损空间的总量。
ISOLINES 指定对象上每个面的轮廓线的数目。有效整数值为 0 到 2047。
LASTANGLE 存储相对当前空间当前 UCS 的 XY 平面输入的上一圆弧端点角度。
LASTPOINT 存储上一次输入的点,用当前空间的 UCS 坐标值表示;如果通过键盘来输入,则应添加 (@) 符号。
LASTPROMPT 存储回显在命令行的上一个字符串。
LAYOUTREGENCTL 指定“模型”选项卡和布局选项卡上的显示列表如何更新。
LENSLENGTH 存储当前视口透视图中的镜头焦距长度(单位为毫米)。
LIMCHECK 控制在图形界限之外是否可以创建对象。
LIMMAX 存储当前空间的右上方图形界限,用世界坐标系坐标表示。
LIMMIN 存储当前空间的左下方图形界限,用世界坐标系坐标表示。
LISPINIT 指定打开新图形时是否保留 AutoLISP 定义的函数和变量,或者这些函数和变量是否只在当前绘图任务中有效
LOCALE 显示用户运行的当前 AutoCAD 版本的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语言代码。
LOCALROOTPREFIX 保存完整路径至安装本地可自定义文件的根文件夹。
LOGFILEMODE 指定是否将文本窗口的内容写入日志文件。
LOGFILENAME 为当前图形指定日志文件的路径和名称。
LOGFILEPATH 为同一任务中的所有图形指定日志文件的路径。
LOGINNAME 显示加载 AutoCAD 时配置或输入的用户名。登录名最多可以包含 30 个字符。
LTSCALE 设置全局线型比例因子。线型比例因子不能为零。
LUNITS 设置线性单位。1 科学 2 小数 3 工程 4 建筑 5 分数
LUPREC 设置所有只读线性单位和可编辑线性单位(其精度小于或等于当前 LUPREC 的值)的小数位位数。
LWDEFAULT 设置默认线宽的值。默认线宽可以以毫米的百分之一为单位设置为任何有效线宽
LWDISPLAY 控制是否显示线宽。设置随每个选项卡保存在图形中。0 不显示线宽 1 显示线宽
LWUNITS 控制线宽单位以英寸还是毫米显示。0 英寸 1 毫米
MAXACTVP 设置布局中一次最多可以激活多少视口。MAXACTVP 不影响打印视口的数目。
MAXSORT 设置列表命令可以排序的符号名或块名的最大数目。如果项目总数超过了本系统变量的值,将不进行排序。
MBUTTONPAN 控制定点设备第三按钮或滑轮的动作响应。
MEASUREINIT 设置初始图形单位(英制或公制)。
MEASUREMENT 仅设置当前图形的图形单位(英制或公制)。
MENUCTL 控制屏幕菜单中的页切换。
MENUECHO 设置菜单回显和提示控制位。
MENUNAME 存储菜单文件名,包括文件名路径。
MIRRTEXT 控制 MIRROR 命令影响文字的方式。0 保持文字方向 1 镜像显示文字
MODEMACRO 在状态行显示字符串,诸如当前图形文件名、时间/日期戳记或指定的模式。
MTEXTED 设置应用程序的名称用于编辑多行文字对象。
MTEXTFIXED 控制多行文字编辑器的外观.
MTJIGSTRING 设置当MTEXT命令使用后,在光标位置处显示样例文字的内容。
MYDOCUMENTSPREFIX 保存完整路径至当前登录用户的“我的文档”文件夹。
NOMUTT 禁止显示信息,即不进行信息反馈(如果通常情况下并不禁止显示这些信息)。

楼主:
OBSCUREDCOLOR 指定遮掩行的颜色。
OBSCUREDLTYPE 指定遮掩行的线型。
OFFSETDIST 设置默认的偏移距离。
OFFSETGAPTYPE 当偏移多段线时,控制如何处理线段之间的潜在间隙。
OLEHIDE 控制 AutoCAD 中 OLE 对象的显示。
OLEQUALITY 控制嵌入 OLE 对象的默认质量级别。
OLESTARTUP 控制打印嵌入 OLE 对象时是否加载其源应用程序。加载 OLE 源应用程序可以提高打印质量。
ORTHOMODE 限制光标在正交方向移动。
OSMODE 使用位码设置“对象捕捉”的运行模式
OSNAPCOORD 控制是否从命令行输入坐标替代对象捕捉。
PALETTEOPAQUE 控制窗口透明性。
PAPERUPDATE 控制 AutoCAD R14 或更早版本中创建的没有用 AutoCAD 2000 或更高版本格式保存的图形的默认打印设置
PDMODE 控制如何显示点对象。
PDSIZE 设置显示的点对象大小。
PEDITACCEPT 抑制在使用PEDIT时,显示"选取的对象不是多段线"的提示。
PELLIPSE 控制由 ELLIPSE 命令创建的椭圆类型。
PERIMETER 存储由 AREA、DBLIST 或 LIST 命令计算的最后一个周长值。
PFACEVMAX 设置每个面顶点的最大数目。
PICKADD 控制后续选定对象是替换还是添加到当前选择集。
PICKAUTO 控制“选择对象”提示下是否自动显示选择窗口。
PICKBOX 以像素为单位设置对象选择目标的高度。
PICKDRAG 控制绘制选择窗口的方式。
PICKFIRST 控制在发出命令之前(先选择后执行)还是之后选择对象。
PICKSTYLE 控制编组选择和关联填充选择的使用。
PLATFORM 指示 AutoCAD 工作的操作系统平台。
PLINEGEN 设置如何围绕二维多段线的顶点生成线型图案。
PLINETYPE 指定 AutoCAD 是否使用优化的二维多段线。
PLINEWID 存储多段线的默认宽度。
PLOTROTMODE 控制打印方向。
PLQUIET 控制显示可选对话框以及脚本和批处理打印的非致命错误。
POLARADDANG 包含用户定义的极轴角。
POLARANG 设置极轴角增量。值可设置为 90、45、30、22.5、18、15、10 和 5。
POLARDIST 当 SNAPTYPE 系统变量设置为 1(极轴捕捉)时,设置捕捉增量。
POLARMODE 控制极轴和对象捕捉追踪设置。
POLYSIDES 为 POLYGON 命令设置默认边数。取值范围为 3 到 1024。
POPUPS 显示当前配置的显示驱动程序状态。
PROJECTNAME 为当前图形指定工程名称。
PROJMODE 设置修剪和延伸的当前“投影”模式。
PROXYGRAPHICS 指定是否将代理对象的图像保存在图形中。
PROXYNOTICE 在创建代理时显示通知。0 不显示代理警告 1 显示代理警告
PROXYSHOW 控制图形中代理对象的显示。
PROXYWEBSEARCH 指定 AutoCAD 是否检查 Object Enabler。
PSLTSCALE 控制图纸空间的线型比例。
PSTYLEMODE 指示当前图形处于“颜色相关打印样式”还是“命名打印样式”模式。
PSTYLEPOLICY 控制对象的颜色特性是否与其打印样式相关联。
PSVPSCALE 为所有新创建的视口设置视图比例因子。
PUCSBASE 存储定义正交 UCS 设置(仅用于图纸空间)的原点和方向的 UCS 名称。
QTEXTMODE 控制文字如何显示。
RASTERPREVIEW 控制 BMP 预览图像是否随图形一起保存。
REFEDITNAME 显示正进行编辑的参照名称。
REGENMODE 控制图形的自动重生成。
REMEMBERFOLDERS 控制标准的文件选择对话框中的“查找”或“保存”选项的默认路径。
REPORTERROR 控制如果 AutoCAD 异常结束时是否可以寄出一个错误报告到Autodesk.
ROAMABLEROOTPREFIX 保存完整路径至安装可移动自定义文件的根文件夹。
RTDISPLAY 控制实时 ZOOM 或 PAN 时光栅图像的显示。存储当前用于自动保存的文件名。

楼主:
SAVEFILEPATH 指定 AutoCAD 任务的所有自动保存文件目录的路径。
SAVENAME 在保存当前图形之后存储图形的文件名和目录路径。
SAVETIME 以分钟为单位设置自动保存的时间间隔。
SCREENBOXES 存储绘图区域的屏幕菜单区显示的框数。
SCREENMODE 存储指示 AutoCAD 显示模式的图形/文本状态的位码值。
SCREENSIZE 以像素为单位存储当前视口的大小(X 和 Y 值)。
SDI 控制 AutoCAD 运行于单文档还是多文档界面。
SHADEDGE 控制着色时边缘的着色。
SHADEDIF 以漫反射光的百分比表示,设置漫反射光与环境光的比率(如果 SHADEDGE 设置为 0 或 1)。
SHORTCUTMENU 控制“默认”、“编辑”和“命令”模式的快捷菜单在绘图区域是否可用。
SHPNAME 设置默认的形名称(必须遵循符号命名惯例)。
SIGWARN 控制打开带有数字签名的文件时是否发出警告。
SKETCHINC 设置 SKETCH 命令使用的记录增量。
SKPOLY 确定 SKETCH 命令生成直线还是多段线。
SNAPANG 为当前视口设置捕捉和栅格的旋转角。旋转角相对当前 UCS 指定。
SNAPBASE 相对于当前 UCS 为当前视口设置捕捉和栅格的原点。
SNAPISOPAIR 控制当前视口的等轴测平面。0 左 1 上 2 右
SNAPMODE 打开或关闭“捕捉”模式。
SNAPSTYL 设置当前视口的捕捉样式。
SNAPTYPE 设置当前视口的捕捉类型。
SNAPUNIT 设置当前视口的捕捉间距.
SOLIDCHECK 打开或关闭当前 AutoCAD 任务中的实体校验。
SORTENTS 控制 OPTIONS 命令的对象排序操作(从“用户系统配置”选项卡中执行)。
SPLFRAME 控制样条曲线和样条拟合多段线的显示。
SPLINESEGS 设置每条样条拟合多段线(此多段线通过 PEDIT 命令的“样条曲线”选项生成)的线段数目。
SPLINETYPE 设置 PEDIT 命令的“样条曲线”选项生成的曲线类型。
STANDARDSVIOLATION 指定当创建或修改非标准对象时,是否通知用户当前图形中存在标准违规。
STARTUP 控制当使用 NEW 和 QNEW 命令创建新图形时是否显示“创建新图形”对话框。
SURFTAB1 为 RULESURF 和 TABSURF 命令设置生成的列表数目。
SURFTAB2 为 REVSURF 和 EDGESURF 命令设置在 N 方向上的网格密度。
SURFTYPE 控制 PEDIT 命令的“平滑”选项生成的拟合曲面类型。
SURFU 为 PEDIT 命令的“平滑”选项设置在 M 方向的表面密度。
SURFV 为 PEDIT 命令的“平滑”选项设置在 N 方向的表面密度。
SYSCODEPAGE 指示由操作系统确定的系统代码页。
TABMODE 控制数字化仪的使用。关于使用和配置数字化仪的详细信息,请参见TABLET 命令。
TARGET 存储当前视口中目标点的位置(以 UCS 坐标表示)。
TDCREATE 存储创建图形的当地时间和日期。
TDINDWG 存储所有的编辑时间,即在保存当前图形之间占用的总时间。
TDUCREATE 存储创建图形的通用时间和日期。
TDUPDATE 存储最后一次更新/保存图形的当地时间和日期。
TDUSRTIMER 存储用户消耗的时间计时器。
TDUUPDATE 存储最后一次更新/保存图形的通用时间和日期。
TEMPPREFIX 包含用于放置临时文件的目录名(如果有的话),带路径分隔符。
TEXTEVAL 控制处理使用 TEXT 或 -TEXT 命令输入的字符串的方法。
TEXTFILL 控制打印和渲染时 TrueType 字体的填充方式。
TEXTQLTY 设置打印和渲染时 TrueType 字体文字轮廓的镶嵌精度。
TEXTSIZE 设置以当前文本样式绘制的新文字对象的默认高度(当前文本样式具有固定高度时此设置无效)。
TEXTSTYLE 设置当前文本样式的名称。
THICKNESS 设置当前的三维厚度。
TILEMODE 将“模型”选项卡或最后一个布局选项卡置为当前。
TOOLTIPS 控制工具栏提示的显示:0 不显示工具栏提示 1 显示工具栏提示
TRACEWID 设置宽线的默认宽度。
TRACKPATH 控制显示极轴和对象捕捉追踪的对齐路径。
TRAYICONS 控制是否在状态栏上显示系统托盘.
TRAYNOTIFY 控制是否在状态栏系统托盘上显示服务通知.
TRAYTIMEOUT 控制服务通知显示的时间长短(用秒)。有效值范围为 0 到 10。
TREEDEPTH 指定最大深度,即树状结构的空间索引可以分出分支的最大数目。
TREEMAX 通过限制空间索引(八叉树)中的节点数目,从而限制重生成图形时占用的内存。 中国热模网首发
TRIMMODE 控制 AutoCAD 是否修剪倒角和圆角的选定边。
TSPACEFAC 控制多行文字的行间距(按文字高度的比例因子测量)。有效值为 0.25 到 4.0。
TSPACETYPE 控制多行文字中使用的行间距类型。
TSTACKALIGN 控制堆叠文字的垂直对齐方式。
TSTACKSIZE 控制堆叠文字分数的高度相对于选定文字的当前高度的百分比。有效值为 25 到 125。
UCSAXISANG 存储使用 UCS 命令的 X、Y 或 Z 选项绕轴旋转 UCS 时的默认角度值。
UCSBASE 存储定义正交 UCS 设置的原点和方向的 UCS 名称。有效值可以是任何命名 UCS。
UCSFOLLOW 用于从一个 UCS 转换到另一个 UCS 时生成平面视图。
UCSICON 使用位码显示当前视口的 UCS 图标。
UCSNAME 存储当前空间当前视口的当前坐标系名称。如果当前 UCS 尚未命名,则返回一个空字符串。
UCSORG 存储当前空间当前视口的当前坐标系原点。该值总是以世界坐标形式保存。
UCSORTHO 确定恢复正交视图时是否同时自动恢复相关的正交 UCS 设置。
UCSVIEW 确定当前 UCS 是否随命名视图一起保存。
UCSVP 确定视口的 UCS 保持不变还是作相应改变以反映当前视口的 UCS 状态。
UCSXDIR 存储当前空间当前视口中当前 UCS 的 X 方向。
UCSYDIR 存储当前空间当前视口中当前 UCS 的 Y 方向。
UNDOCTL 存储指示 UNDO 命令“自动”和“控制”选项状态的位码值。
UNDOMARKS 存储“标记”选项放置在UNDO 控制流中的标记数目。
UNITMODE 控制单位的显示格式。
VIEWCTR 存储当前视口中视图的中心点。该值用 UCS 坐标表示。
VIEWDIR 存储当前视口的观察方向。用 UCS 坐标表示。它将相机点描述为到目标点的三维偏移量。
VIEWMODE 使用位码值存储控制当前视口的“查看”模式。
VIEWSIZE 按图形单位存储当前视口的高度。
VIEWTWIST 存储当前视口的视图扭转角。
VISRETAIN 控制依赖外部参照的图层的可见性、颜色、线型、线宽和打印样式(如果 PSTYLEPOLICY 设置为 0)。
VSMAX 存储当前视口虚屏的右上角。该值用 UCS 坐标表示。
VSMIN 存储当前视口虚屏的左下角。该值用 UCS 坐标表示。
WHIPARC 控制圆和圆弧是否平滑显示。
WMFBKGND 控制 AutoCAD 对象在其他应用程序中的背景显示是否透明。
WMFFOREGND 控制 AutoCAD 对象在其他应用程序中的前景色指定。
WORLDUCS 指示 UCS 是否与 WCS 相同。0. UCS 与 WCS 不同 1. UCS 与 WCS 相同
WORLDVIEW 确定响应 3DORBIT、DVIEW 和 VPOINT 命令的输入是相对于 WCS(默认)还是相对于当前 UCS。
WRITESTAT 指示图形文件是只读的还是可写的。开发人员需要通过 AutoLISP 确定文件的读写状态。 热点模具网论坛
XCLIPFRAME 控制外部参照剪裁边界的可见性。0 剪裁边界不可见 1 剪裁边界可见
XEDIT 控制当前图形被其他图形参照时是否可以在位编辑。0 不能在位编辑参照 1 可以在位编辑参照
XFADECTL 控制正被在位编辑的参照的褪色度百分比。有效值从 0 到 90
XLOADCTL 打开/关闭外部参照的按需加载,并控制是打开参照图形文件还是打开参照图形文件的副本。
XLOADPATH 创建一个路径用于存储按需加载的外部参照文件临时副本。
XREFCTL 控制 AutoCAD 是否写入外部参照日志 (XLG) 文件。0 不写入记录文件 1 写入记录文件
XREFNOTIFY 控制更新或缺少外部参照时的通知。
ZOOMFACTOR 接受一个整数,有效值为 0 到 100。数字越大,鼠标滑轮每次前后移动引起改变的增量就越多。

网友:
差不多就好,设计要比这些技巧重要点吧~~

网友(2010-11-10):
偏离命令:OFFSETGAPTYPE=0  1  2    这几个参数是什么设置的,请指教

网友:
牛人就是多,就也知道的这么全啊呀!!!!!!!!!!!!!!

网友(2010-12-19):
初学者,完全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