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的输送粘度计算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07):
泵的输送粘度问题。客户给的资料:糖浆输送泵(卫生泵),液体粘度:33.82厘泊,温度30度,流量5T,扬程,36M。这个型号的一般卫生泵我用的是2.2KW的ABB电机,如果按现在这个规格,我该怎么选型,哪位高手能赐教一下计算方法?谢谢

楼主:
希望哪位高人能详解,不胜感激。加我QQ:310700963

网友(2009-11-05):
正在等待高手回复,望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2012-06-04):
按照你说的这个黏度和温度,糖浆的浓度应该在60brix,每个泵的曲线都不一样。附件里面是某个厂家的泵的曲线,你可以根据流量和扬程确定叶轮的大小,然后通过流量和叶轮确定电机的功率。根据附件里的曲线,叶轮大小为162,电机可以用2.2kw的。这个黏度下面泵工作应该没有问题。不过要注意温度和浓度对黏度的影响。

网友:
粘度太高了有个修正系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