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爪夹四方夹具设计。。。请教

楼主(2009-08-07):
如图,我现在要在数控6140机床上加工这个工件,因为没有买四爪卡盘,所以想设计一个在三爪夹持四方的夹具,加工直径32,28的部分,因为批量比较大,所以想设计一个效率高点的夹具,还请大家帮忙想想。。零件毛坯就是60*60的四方,还有不同规格的四方,70*70,80*80的都有。

网友:
做个简单的工装就可以了啊,过渡套

网友:
另外两爪配V形块.

楼主:
2楼说的过渡套应该怎么样的???

能有弄个示意图,可以嘛???

楼主:
我的这个工件四方的外形和圆也没什么同轴度要求的。。。只要加工出来偏的不是很离谱就行。。。
现在车床上装的三爪是250大的,3楼的话,如果装V型块,还需要配重,比较麻烦的。。。

网友:
做个外圆内方的工装啊,并紧在外平面处几个点。

网友:
也可以考虑把工装切开焊在卡盘上。这样做可以提高效率

楼主:
我现在想了这么一个样子,看图。。。
但是有点问题,里面割出来的四方跟工件毛坯的间隙,角上的圆弧需要多大?外圆上的开口需要多大,外圆需要多少大?夹具体需要多少厚度?
加工的时候的三爪的夹紧力能否把工件夹紧,而不使工件在加工时”逃出来“

希望力学厉害点的高手帮我算下。。。。。。

楼主:
怎么没有人来帮我看看啊,因为都休息天嘛???

网友:
外圆最好带台阶好定位,内方最好也带台阶限制长度尺寸,像这样的过渡套一定要淬火,有弹性才行,清角孔处的壁厚不能小于5毫米啊,否则应力太集中容易断

楼主:
外圆定位和四方定位的话,我可以另外做一个靠山
这个套我打算调质处理,不过淬火应该不行吧。。。
我还是先自己确定一个尺寸,边加工,边看情况吧。。。

网友:
我现在想了这么一个样子,看图。。。
但是有点问题,里面割出来的四方跟工件毛坯的间隙,角上的圆弧需要多大?外圆上的开口需要多大,外圆需要多少大?夹具体需要多少厚度?
加工的时候的三爪的夹紧力能否把工件夹 ...
引用 网友A:

这样夹不好,三爪是呈120度分布的。

楼主:
所以啊,就需要外面是圆的啊。。。

网友:
不知sxc6138你试过这个夹具没有?效果怎样?

网友:
厚度看工件四方长度而定

网友:
如附图示,滑动卡爪用销钉与支架相连,卡爪内有弹簧复位。工作时锥套与支架用螺纹相连,通过斜面推动卡爪,从而压紧工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您的图,未免太麻烦了啊吧,两边还需要螺栓锁紧

还有就是四方跟圆,成内切的样子,工件在加工时肯定要动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个夹具,效果蛮好的,夹具的厚度也没多大的要求,只是四个小圆角的大小需要注意的,直径影响卡盘的卡紧力

网友:
加工这类零件,一般都使用车胎,即车胎用三爪夹紧,工件放入车胎的方孔内用螺栓等方法夹紧,非常多的零件都用此方法,车胎就是一个园套中间一个方孔在一个面或两个面有一个螺栓孔固定工件,卸工件不用松三爪,这样效率高,做成开缝的并不实用.

楼主:
哦,这样啊

但是用螺栓拧紧的话,至少也是2-3个,这样的速度不会比用卡盘紧的方便,快啊

网友:
是把螺栓松一下,不是拧下来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怎么来解决的啊?

网友:
我在想。你那个方形是60*60的,不是可以在一个圆上里面铣一个60*60的方孔出来。在在四面上攻几个螺纹。拧上螺钉。
不知道这样行通没有。

网友:
去买一个自定心四爪不久解决问题了,为什么一定要用三爪呢?

楼主:
老兄啊,如果什么东西都用去买的话,还要我们这些人干嘛呢???并不是说不能买,如果你是老板,如果可以用一个夹具去完成,而这个夹具的成本在机械厂里可以说是零成本,机械厂自己做就可以了,有必要去买四爪嘛???

自定心的卡盘,我就不相信它能定到1丝里面,如果能定到1丝里面,还要什么芯棒,芯套的干嘛用啊。。。

网友:
LZ自称是机械厂的,连4爪都没有?如果没有赶快去买个来,不用也得有的东西,没有太丢面子.
如果不是为了显摆,就赶快放下你的3爪想法,跑步到街上买4爪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四爪当然有啦,难道会傻到有四爪不用吗???

专门去设计一个夹具,当然是有用处的。如果老板跟你说,你这个东西一定要在三爪上做,而你非要跟老板争,用四爪就可以了。你也不用说老板是傻子,老板是傻子的话,他为什么是老板呢???

网友: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用自定心四爪不久解决问题了,工装也不用设计

网友:
楼上说的是!

网友:
“老兄啊,如果什么东西都用去买的话,还要我们这些人干嘛呢???并不是说不能买,如果你是老板,如果可以用一个夹具去完成,而这个夹具的成本在机械厂里可以说是零成本,机械厂自己做就可以了,有必要去买四爪嘛???*
自定心的卡盘,我就不相信它能定到1丝里面,如果能定到1丝里面,还要什么芯棒,芯套的干嘛用啊。。。”

不知道楼主是在帮老板省钱、还是真的不知道如何才能提高精度及效率?
“这个夹具的成本在机械厂里可以说是零成本”是什么理论?你们老板不给你们工资?还是你们老板厂里的材料是捡来的?............................?

楼主:
用四爪会比这个夹具快嘛???并不是四方的零件用四爪效率就高。。。
你装个四爪要花多少时间???要用三爪还要装回来。。。

网友(2009-09-08):
楼主你的这个东西。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就是按照我画的这个夹具做的,在不拆三爪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比四爪的效率绝对高,虽然这个零件没有什么位置度的要求,我们加工四方的零件,还是需要划线打样冲眼,在四爪上找这个点但是用这个夹具,比四爪定出来的中心好很多。

网友(2010-09-23):
就外圆内方,从中心破成两块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是怎么夹紧呢?没有看明白还是我资历太欠火候啦!!

网友:
这个直接四抓,非常方便,只要松一边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爪夹四爪,四爪夹工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