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合金铰刀去铰直径7 深度 70 的小孔---请教

楼主(2009-08-07):
本人用合金铰刀去铰直径7 深度 70 的小孔,

扩孔留有余量0.25

孔出口下方会有一些微小的细沟,

这是不是因为排销不好,铁销在孔内的划伤?

卸件之后为什么再用7的铰刀 就放不进去刚铰出来的孔了?

网友:
放不进正常
“孔出口下方会有一些微小的细沟”不理解含义,有照片否~?

网友:
扩孔留有余量0.25 是指绞量为0.25mm吗?如果是的话太大了,0.07-0.15合适。孔出口下方会有一些微小的细沟估计是留量大造成的。

网友:
铰孔一般都有一定收缩量,放不进去正常了

网友(2010-05-13):
回复 网友A:

网友:
加工什么材料啊?
是否有内冷?入口处是划伤吗?孔径\孔圆度\孔直线度怎么样?

网友(2012-05-13):
这种小直径的深孔,需要分粗铰和精铰
D6.9  D7
这样就能解决了
最好使用整体硬质合金的,我可以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