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画螺纹详解

楼主(2009-08-07):
对于SW里面的螺纹画法有3种:

(1)螺纹采用扫描切除。
(2)直接用注解表示出来(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
在工程图里也可以显示出螺纹线的。
(3)可以用插入-特征-异形孔

对于第一种,采用扫描切除的方法,其原理类似于螺纹的加工,其具体步骤是:
1.首先 按照 插入-曲线-螺旋线  画一个螺旋线;
2.其次 按照 插入-参考体-参考面  建立一个参考面,要求其按照垂直于螺纹线起点的方式建立;
3.再次,在参考面上画出螺纹的牙形;
4.最后,进行  切除-扫描特征,切除曲线选择参考面上的牙型;切除线选择螺旋线。

注意不要将牙型图的尺寸画的比螺距还大!!!!

网友:
还是没怎么看懂,楼主能否详细点,有教材吗?

这个图琢磨了一上午,也没把丝口画出来。

网友:
用扫描,切除啊

网友:
直接用装饰螺纹线得了,我连梯形螺纹都这么用.

网友:
我已经把螺纹都画出来。那怎样把它们配合在一起而又不干涉呢。

楼主:
我已经把螺纹都画出来。那怎样把它们配合在一起而又不干涉呢。
引用 网友A:

直接装配不行吗??

用【同心】装配

网友:
我装配的时候是给每个零件都定义了辅助平面,用辅助平面取配合,运动模拟的时候再把这些配合压缩掉,还算好用,就是麻烦了点

网友:
好,就这几个方法,不过装饰螺纹不显示,扫描螺纹太麻烦了,我觉和软件还应在这个方面提高一下。

网友(2010-08-04):
谢谢!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