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还记得那个 孔 加热后 变大还是变小 的帖子

楼主(2009-08-07):
求助;哪位兄台 还记得 那个  孔 加热后 变大还是变小 的帖子?
我要算一个轴和孔的热变形,忽然想起,原来有一个帖子,内容是说,一个孔,加热后,到底是变大还是变小。
有大侠回答,与壁厚有关。薄壁的,就是孔变大,后壁的,就是孔变小,有个壁厚比例关系。

有人还记得那个帖子在那里么?

多谢

网友:
如果是一个环,要套在轴上,环加热后内径当然变大了,例如轴承内环热装就是如此。

网友:
变大变大变大

网友:
肯定变大,和壁厚无关.

网友:
肯定是变大了,不过各种材质不同他们相应的膨胀系数也不同,不能具体确定膨胀多少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这个真还不能确定呢
一般来说都是变大吧,经常用到的热装就是如此

网友:
和壁厚,体积及被加热的工件的加热方法等都有关系,如果只加热内孔,壁厚是冷态的,孔是变小的,所以如果孔的工件很大,用加热的方法是不经济的.

网友:
大象说的很对,但是有一点,有时候大工件加热不经济却不得不加热,比如过盈量很大,用冷装达不到要求的,或者轴类零件长度较长又要装到中间部位的。我们做的将近2米直径的锚机齿轮就是热装的,经济性药看包容件和被包容件的具体情况,如果被包容件很小包容件很大,那就可能冷装,如果冷装和压装达不到要求再费钱也还得热装

网友:
长知识了,孔加热还能变小.

网友:
http://bbs.cmiw.cn/archiver/?tid-74055.html
通过社区内搜索的,但愿对你有用
“能淬透的薄壁件,组织应力为主导应力,内孔涨,相反不能淬透的以热应力为主导应力,内孔缩”
其实如果查看你自己的回复,可能可以找到这篇文章的。

网友:
孔加热当然变大,不可能违背热涨冷缩原理。

网友:
也许是变形

网友:
内孔缩也可以理解为热胀了,如果壁厚太大的话,内孔可能是变小的。

网友(2015-03-08):
到底和壁厚有没有关系?

网友:
看了下那个帖子,是说内外圈有温差的情况会如何变化的吧

网友:
好问题,长见识了

网友:
我觉得你们回答问题的时候太干脆了,都不考虑工况和工件的,

网友(2019-03-30):
直接回答变大的,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一瓶水里有个气泡,处在中间位置,突然往前推瓶子,气泡往前还是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