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打开的图形中的文字是乱码---请教

楼主(2009-08-07):
最近遇到一些cad图(来自外公司),打开时让选择ctchc.shx文件,由于找不到该文件,点取消后,图形中的汉字就变成乱码了?请教高手该如何处理?急!!!

网友:
文字格式不对。

网友:
网上搜索下载这个文件放到CAD的Fonts文件夹下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应该是缺少字体!网上下字体库,复制到Fonts文件夹内,OK!

网友:
在打开文件时按需要打开的样式来打开

网友:
我们一般选用big大字体试着打开

楼主:
不知道原来用的是什么字体,请问还有办法可以复原吗?

网友:
有时是字体选择不对,或是高版本的保存的用版本打开也会乱码

网友:
在你的电脑中缺少这种字体,就会乱码。试试重设置一些文字式样,将标注式样中的字体改成这些字体试试看。还不能解决的话,就下载这种字体并COPY到CAD和安装目录下Fonts文件夹中。

网友:
你更换一些字体试一试,有些字体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