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中如何将坐标轴与图形一起旋转一个角度?

楼主(2009-08-08):
在cad中如何将坐标轴与图形一起旋转一个角度?如附件里面那样。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
同时旋转是不可能的,也不必要,图形用旋转命令,坐标用UCS命令

网友:
先重新定义坐标轴,然后再旋转图形

网友:
应该是要设置用户坐标系吧,再调整图形。最好是绘图前就设置用户坐标系,使坐标成一定的角度。

楼主:
所提供附件是在地形图上画其它图形的,而且旋转后的坐标系还是世界坐标系。4楼的思路可能差不多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