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lidworks工程图中怎么绘制局部剖,半剖

楼主(2009-08-08):
在出装配体的工程图是怎么绘制局部剖,半剖的视图,具体见下面的例子。图中有颜色的部分怎么绘制?谢谢

网友:
局部剖用断开的剖视图,半剖可以使用断开的剖视图,遇到需不剖的零件取消剖面线即可,或者用阶梯剖之法作半剖,这样就可以自动排除不剖的零件.

楼主:
ls的大侠,你说的太简炼了,能具体的吗?谢谢

楼主:
今天我在想了想这个问题,终于理解2楼的意思。谢谢2楼的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