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加工好?要求在0.005MM之内

楼主(2009-08-08):
这个另件怎么加工好,要求在0.005MM之内

网友:
外圆用无心磨加工,阶梯部分用阶梯磨加工。内孔不知道。超音波加工?

网友:
是尼龙料还是陶瓷料

网友:
我有一个零件内,外圆6MM内孔3+0.014/0尺寸,我先前加工成2.98+0.02/0然后氮化所有表面硬度达到了HRC60以上,但现在我这个孔,无法加工了,请教各位专家有解决办法吗。
           我这是军工生产,能力有限希各位帮忙.!!!!
          QQ:7132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