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零件加工方法---请教

楼主(2009-08-08):
我单位是造坦克发动机,大部分件就铝的,最近接了一个民品,是不锈钢1Gr17Ni2,长400宽106高104好多3个的 4个的深孔,有的孔需要对头干,请求帮助。刀具,切削参数 。设备卧式加工中心 th6550*50

网友:
估计要用硬质钻头起码要大于你那个不锈钢的吧。
“好多3个的 4个的深孔”
那个“个”是不是等于毫米啊????
S30±8  F15±8   时间进给   《钻头的韧磨角度等等》
勤退刀浇水。不然的话瞬间钻头报废了
以前用普通车床打孔《不锈钢》还需要攻丝的那种。更需要注意淬火程度免的 钻好了,攻丝时一下断进去.....

仅供参考,后果自负。有待试验

网友:
楼主说的了,等于啥都没说,你说的应该是个6面体吧,到底是多大的孔,壁厚什么的。。。

楼主:
对,就是mm,是个六面体 2# 登徒弟

网友:
楼主你好:  (我单位是造坦克发动机,大部分件就铝的,)  看来你们是国有大型企业还是军工厂。我们也是军工厂。请问你们厂在那个地方?厂名叫什么?我们是540厂,河南新乡的(原来在陕西安康)。

楼主:
山西柴油机厂  代码616  在大同呢 5# 河南花花牛

网友:
我建议做个调质处理,应该能加工的

网友:
让你们加工这个产品的公司也真有钱啊,用卧加加工这种东西子。

网友:
给304板打孔与攻牙都是很麻烦的事,因为304的硬度很大,你的钻头差一点都不行的!我们用的都是从小鸟日本进口的钻头,那个也不耐用,向伍尔特买的就会好一点!我加工304的东西都怕了!实在是太麻烦了!如果是316的就会好很多!

网友:
我建议304的是不是可以回一下火,如果可以的话,加工会好些,不过你床子刚性也要好呢,刀具我建议用山特维克的,会好些,就是价格可能有些贵啊

网友:
你好咋样问题解决没?

网友:
建议楼主使用硬质合金定心钻头,切割参数看刀具的技术资料!最后再用铰刀加工一下最好!

网友:
楼主你好:是我了540厂的,请问你们厂是做发动机的,那一定会用到钢丝螺套吧?我们9车间是专业生产钢丝螺套的,神5神6都是用我们的螺套的。你能帮我问一下,相关技术人员或管采购的人,告诉我一下他的联系方式,我咨询一下。我姓姚,邮箱是 yf540@yahoo.cn  谢谢!

网友:
建议调质30度左右再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