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度为HRC62的这个零件该选用什么刀具呢?

楼主(2009-08-08):
材料:20Ni3Mo,要求加工成如图所示的内孔尺寸,以前是选用的YT15的刀片,硬度为HRC58~62,可做不了几个刀具就磨损了,现想换更好点的刀具,小弟对刀具不熟,还请各位大哥指点,谢谢!

1.dwg

2.24 MB, 阅读权限: 40, 下载次数: 44,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网友:
至少要用YW1的刀片,推荐用CBN刀片。

网友:
cbn刀片,但价格要比你的yt15贵很多,舍不得的话,用自贡的726也能凑乎凑乎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帖
CBN刀片是不是常说的涂层刀片,价格太贵的话估计公司考虑的可能性不大,YW1的刀片可以考虑,具体的一些参数我再查查资料
手扶拖拉基 ,你好,你所说的726是指的什么?以前接触刀具比较少,孤陋寡闻了,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自贡的,对应株洲牌号yw1

楼主:
狙击手,手扶拖拉基两位大侠好,YW1刀片应该是属于机夹刀片吧,

楼主:
一开始我们领导说想把Y T15的刀片换成YC类的,可是只查到这种材料的硬度,其他的切削参数都不知道,请两位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你是用什么设备加工的?
如果是数控,建议使用CBN的,虽然贵点,但有回报的。

楼主:
狙击手,你好
我公司用的是德州机床厂的数控机床,如果用CBN的刀片,磨一次刀大概可加工多少?用YW1的呢?这两者的价格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
呵呵~cbn得要一百多,yw的大概几块钱吧,各有各的好处,你先试试yw的吧,如果还不耐用再考虑换好点的

网友:
YW效果不是很好的,我用过的,他的硬度还不如YT的,如果你是大批量生产的话还是用cbn的比较合算

网友:
看了图纸,感觉还是cbn的刀片比较保险

网友:
我估计CBN能加工100件以上,并且修磨后还能继续使用,大约能磨3次,(当然,你不要指望上手就能磨好CBN刀片!

网友:
需要cbn刀片可以找我,修磨可以找狙击手

楼主:
YC的不知道能否能行,我找到的资料没有没有YW的,只看到了YC的,硬度是还行,不知道价格会是多少,不知道两位大哥知道吗?我想只有这些都不够用的情况下公司才有可能考虑用CBN刀片,

网友:
看到此帖,进来看后,原来是我们车间反应的问题,
几位刀子高手光临,我也说一下这里的情况,
楼主在我们厂技术部门,
我们车间要加工的零件,此零件为内孔,,
因我们厂现在还是用YT15加工钴基堆焊合金及楼主所说材料的淬火精车,(车后上磨床)
试做时用的YT15,第二次到现在就改用YS2,但还是不理想,

网友:
硬度那么高不知道YW1加工效果。楼主 YW1是刀具材料,和YG8,YT15一样,不是刀具形状或者类型。 CBN没使用过,周边很多小厂大都没听说过这东西

网友:
YW1的加工效果很好,唯一缺点是焊接和刃磨的要求比较高;
我用YW1车渗碳淬火HRC58-62的20Cr约有10W件,同样的刀片角度,有点连一件工件都车不动,有的能车1000件(多次背刀)。
后来使用了CBN刀片,一般加工1200件(有刀片硬度差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了,呵呵),修磨后能加工500-1000件(视修磨认真程度和刀片本身的硬度是否达标),一般能磨5次。

网友:
你试一试CBN的刀片吧,你的这个硬度只能选CBN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CBN刀片我推荐你用住友的,这个品牌的性价比是最好的,很多厂家都在用.

比如,加工滚珠丝杠(硬度HRC58~62)的刀具,就选用CBN来切削.

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我们专门做住友产品,可以为您提供切削试验和各种技术服务.

E-mail: wangpei@yamazensh.com

楼主:
YW1的加工效果很好,唯一缺点是焊接和刃磨的要求比较高;
我用YW1车渗碳淬火HRC58-62的20Cr约有10W件,同样的刀片角度,有点连一件工件都车不动,有的能车1000件(多次背刀)。
后来使用了CBN刀片,一般加工1200件 ...
引用 网友A:

狙击手,你好
     用YW1刀片在焊接和刃磨有什么样的要求呢,能具体的说下吗,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学习一下吗?谢谢!
     我的邮箱:jiayun20032008@yahoo.com.cn

网友:
焊接后要保温,在石灰或硼砂里;
刀具要磨成负前角,一般-5到-10度。

楼主:
多谢狙击手大哥的帮忙,有机会试试看效果!以后有问题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