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KAD中有炸开功能吗

楼主(2009-08-08):
CNCKAD中有炸开功能吗  我要将一个整的刀路打断为单个的刀路怎么弄

网友:
你可以将实体打断即可,再添加刀具。

网友(2010-07-26):
好像是没有的……………………

网友(2012-06-26):
有,单一零件自动冲压完毕後,改变板材尺寸後,会自动调整数量後,再利用【转换】功能下的【炸开为多个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