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机床中途罢工,怎么重新定位基准?

楼主(2009-08-08):
线切割机床中途罢工,怎么重新定位基准?
一个摆线齿轮在线切割过程中,机床坏了(不放电,一直显示短路)丝也断了,工人吧机床回到了原点反向加工,发现有较大的误差,请教各位高手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线切割?快丝还是慢丝啊!慢丝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的

楼主:
楼上的,用的是中走丝的,其实不关我什么事,但是产品室我新设计的,没办法

网友:
这要看你加工零件的精度,但一般线切割加工齿轮精度应该能得到保证的,估计是机床丝杆的反向间隙大造成的,可以通过调整丝杆间隙来解决。

网友(2010-01-01):
切割前,系统位置要清零(也就是回零的位置),中途不要手动移动,还有,手轮在起点记零,必要的话,记一下托板标尺的刻度
这样,回零才会准确,也可以校验(回零后,手轮刻度回零)

网友:
如果回零没问题,反向切割接不上,看看丝有没有跳到导轮外边

网友:
如果能在断点重新穿丝最好

网友(2010-04-17):
如果能在断点重新穿丝最好
引用 网友A:

恐怕一般比较困难

网友:
能在断点重新穿丝最好

网友:
一开始画图及起丝点都用坐标设置

网友:
精度要求多高??
回原点是手动还是自动回的??
反向切割是重新编程来过还是就先前的程序???
新丝与旧丝的补偿不一样,这个考虑了没有???
当然这些前提是:丝是不松的,整个丝路位置都正确的,还有就是你的材料装夹方面,考虑了切割的时候材料的变形问题没有??
一般说来中走丝的反向间隙肯定不能避免的,但也没有达到楼主所说的明显出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