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维修摇臂钻?

楼主(2009-08-08):
我公司有一台Z3080摇臂钻,在油温不高时可以正常使用,在工作了几个小时以后,油温一高就不能变速了,请教个位师傅应该如何维修。。。。。

网友:
什么油?是润滑油还是液压油?油温高正常否?因何油温高的?油路的走向如何?等等问题,搞懂后解决问题,再提问,直到没问题为止.

网友:
       刚开车时能正常变速,原因是油的稠粘度没有变化.油在系统中能够产生足够的工作压力.

       工作几个小时后,油温升高了,油的稠粘度起了变化.系统便出现了漏油现象,使的工作压力降底.

       先检查一下工作压力是否正常,如正常,再检查变速压力.如果低于工作压力,就可以判定变速油缸漏油.找到漏油的那个油缸,更换密封套就行了.
2# 扫街

楼主:
是液压油..油泵和油缸已经换新的但是还不成正常变速.....

网友:
查一下你的液压油滤,有可能有问题,还有检测一下你的油压,有的机器带溢流阀,如果有的话就调整一下。

网友:
       刚开车时能正常变速,原因是油的稠粘度没有变化.油在系统中能够产生足够的工作压力.

       工作几个小时后,油温升高了,油的稠粘度起了变化.系统便出现了漏油现象,使的工作压力降底.

       先检查一 ...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就不是业内人士,要不你就对它了解很少。

网友:
油泵可以换,变速油缸只要不损坏就不用不过换,一年下来变速油缸工作不了多少次,也就是说它的磨损很小。再说变速油缸里是没有油封的,哈哈。油泵既然换新的了,那他就没问题,现在就要考虑油压、堵塞和泄漏问题。油压需要测量可以知道,还可以调节压力。堵塞是指变速分油器进油管堵塞。泄漏是油管泄漏。因为摇臂钻和其他的机床不一样,装上电机你看不到底下的情况,不装有不能使油泵工作。倒霉。。。。现在就要看你的工作经验了。我要去你那里1天解决。^_^
我单位夏天最热时,连续工作14小时都没事,你那点油温是不成问题的。只要油温在50℃以下就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2009-09-26):
该是齿轮泵的问题吧,油压上不去。

网友(2009-12-10):
找我吧。13858868982.

网友:
这个很简单就是变速油缸间隙大了油热了后漏油 要想解决就得更换所有油缸  成套换油缸间隙小于0.008旧摇钻这是通病

网友:
什么都不用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