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发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8-08):
请教各位师父们一个配合好的轴承套为什么在转动一些时间后会很叹手啊

网友:
轴承转动的时候还是有磨擦的吗,当然会产生热量了,如果温度过高可能和你选的型号和转速及载荷有问题,也可以采用一些其它冷却方式啊

网友:
没加润滑油脂吧?

网友:
凡是有相互摩擦的地方,是不可能不发热的,当然这也是可以被预见并被控制的,如果轴过度发热,可能跟你的配合选择和润滑不良有关。仅供参考。

网友:
同意 3楼的

网友:
轴承配合过紧

网友:
配合太紧或者两者的加工精度没有达到较高的要求,但无论如何发热是会出现的

网友:
原因很多,楼上的说的有点片面

网友:
摩擦生热,如果在允许范围内还是正常的.如果过热了,有可能是设计计算载荷不够,也可能是轴承进了杂质或者没加合适的润滑剂,更有可能是轴承坏掉了.

网友:
如果转速高就要考虑冷却与润滑,如果转速不高,可能是润滑问题或者加工精度问题

网友:
可能是由于润滑不好导致的

楼主:
你们说的很有道理,我现在用的轴一边直径是12,轴承是6001ZZ,一边直径15,轴承是6202请各位指点啊

网友:
如果没有错的话,你用的是D28,d12和D35,d15的单列深沟球轴承
不知道呢对轴的设计转速和负载有多大,但轴承发热属于正常现象,但过热很有可能是由于润滑不够或者摩擦过大,第二者则与你选用的公差配合有关,还有就是要考虑到你与轴承配合的两孔的同心度是否合格,
另外,你以应该检查你用的轴承是否是标准的,因为现在国内部分轴承制造商提供的轴承并不合格,这种问题我以遇见过,从这几方面看看应该可以找出问题了

网友:
加没加润滑油啊?

网友:
不要用国产的而且是山寨厂生产的轴承。国产很多轴承的质量真的不敢恭维,前段时间工人从仓库领出来的6006在宽度方向内圈竟然凸出来,另一面凹进去。

网友:
与有很多因素有关。转速、负载、表面粗糙度、配合尺寸、润滑、冷却等。

网友:
肯定有摩擦,

网友:
应该是垂直于轴向的载荷过大

网友(2009-12-11):
轴承工作时发热是正常现象,一方面内部产生热量,另一方面也通过一定方式散热,两者平衡时如果轴承的实际温度低于轴承的许用温度(此时轴承温度已经稳定),轴承就可以放心使用。反之就要检查发热的原因;一般来说,轴承间隙太小,润滑不良,轴弯都可能是发热的原因。

网友(2012-12-20):
切削量太大

网友(2013-08-31):
大概也就是这几个因素吧